【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PCB触摸板补充

楼主:
之前忘记了触摸板部分的实验,今天补上。
我的扩展板上共有4个PCB触摸按键,分别标记为1 2 3 4.
具体实验过程如下:
如果每个按键的按下时间保持100ms以上(高电平),那么当它释放的时候(低电平)就输出一个标志位,标识本按键被按下。因为定时器B0 用于温湿度传感器的采样捕获,这里就用定时器A0处理延时和按键检测。

PCB扩展板如下:

按键结果如下:

相关源码已上传。

视频链接如下:

就先到这里吧。

网友:
赞赞,学习了,我也刚好在弄触摸按键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我买了cc2540蓝牙模块,怎么连接到手机上啊?我用ti给的一个官方的apk,看到和以前用的hc-05差别好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我买了cc2540蓝牙模块,怎么连接到手机上啊?我用ti给的一个官方的apk,看到和以前用的h ...

这个嘛,好像需要下一个蓝牙测试用的客户端。不过我没用过这个TI的客户端。我用的好像是安卓版蓝牙测试,具体名称给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嘛,好像需要下一个蓝牙测试用的客户端。不过我没用过这个TI的客户端。我用的好像是安卓版蓝牙测试, ...

恩恩,我用了一个其他的软件链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