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led的供电问题

楼主:
    手头的一个移动硬盘坏了,拆了想做个旋转led,但是苦苦纠结于供电问题。
    1、无线供电的2个线圈要的参数是越接近越好吗?看到网上的一些电路的参数是52T(供电端)和86T(接收端)。
    2、用什么样的线圈比较好(我希望是能小一点的,能满足供电就好,给单片机供电,没有给电机供电)

    希望各位大神给个解答~谢谢哈~~~~~~

网友:
无线供电的创意很好!!
两个线圈的距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你可以参考一下,TI和Freescale都出过无线供电的Demo的

网友:
硬盘最低不是5400转么?

网友:
可以自己绕制试试,才能知道楼主的多少是小

网友:
您可以考虑一下采用电刷的供电方式
https://shop112199014.taobao.com/?spm=a1z10.1-c.0.0.ie7t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