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TM4C123GXL Demo板问题请教 - 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新人请教:

     相关驱动都装好了,虚拟串口也在“设备管理器”上看到有了(串口6)。将“hello”的例子代码烧录到了Demo板(能够看到板上的LED闪烁)。但是为什么串口上读不到Demo板发来的"Hello,world"呢??

网友: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你说的串口6 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的默认波特率都是9600bps(好像更改不了)。

     我在串口监控软件里面设置波特率为115200bps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的默认波特率都是9600bps(好像更改不了)。

     我在串口监控软件里面设置波特 ...

三个地方:1.单片机程序中
2.设备管理器中
3.串口调试助手中
的波特率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