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TM4C123GXL Demo板问题请教 - CCSV5.4的时钟计数功能

楼主:
     为什么我进入Debug模式后,点Run -> Clock,看到的设置选项全部是灰色的??

网友:
CCS 的调试模式很少用,一般还是用 MDK 来开发,你可以安装一个 MDK  Debug 看看板载仿真器有没有问题。我估计很有可能是 CCS 的配置上除了问题,这个软件又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
MDK是Keil出的吗?

网友:
是的,现在是 V5.12 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