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问题

楼主:
再设置Include Options后,我在两个C文件中定义了相同的外部变量,但编译不报错程序也无法正常运行,为什么?

网友:
定义了相同的外部变量有问题吗?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定义的,不妨截图看看。

网友:
“定义外部变量”的可能是这样?

extern Uint16 abcd;

如果是这样,这只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有定义,只是不在本文件中!!

这个变量是否定义了,编译器最多给个警告,而非给出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