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ost id连接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我一直是认为作为host用的板子,只要mcu的d+、d-、id引脚与usb接口的d+、d-、id引脚相连就行,今天看了原子哥的f4的原理图id引脚并没有相连呀?那id引脚的作用怎么体现呢?

网友:
ID电平区分主从用的,具体可以看看2.0手册。

网友A:
他用的是强制模式, forced,就是不管ID是什么状态, 都强制为HOST或者Device,如果你不用OTG,在程序运行之前就能确定是HOST还是Device,就不用连接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用的是强制模式, forced,就是不管ID是什么状态, 都强制为HOST或者Device,如果你不用OTG,在程序运行 ...

也就是说,如果直接从mcu将ID、D+、D-三引脚接到USB上也是可以的,通过otg线从硬件上确定是否是主机还是设备?

网友:
软件也要相应支持。 有个ID状态改变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