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大家看看这能不能打板子了

楼主:
(图片)

网友A:
建议重新画一遍,有很多问题,比如晶振旁不应该有信号线,还有就是RJ45的差分信号线有问题等等

网友B:
画的51吗,搞上网卡太浪费了吧!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和沙发的建议一样,,晶振的两个电容分那么开?
好像自动布线,第一次画板不足取

网友:
简单说几点:
1. 板子的外形最好是圆角。
2. 电源线和地线应该要加粗,可以考虑使用40mil。
3. 电源最好能加上一个容值大一些的电电解电容。
4. 自动布线前先制定相应的规则,这样画出来的才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新画一遍,有很多问题,比如晶振旁不应该有信号线,还有就是RJ45的差分信号线有问题等等

RJ45的差分信号线有问题,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C:
usb座离板子边缘太远。布线也不够合理。
第一个截图,两条线是什么关系?
第二个截图,走线都要连到焊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座离板子边缘太远。布线也不够合理。
第一个截图,两条线是什么关系?
第二个截图,走线都要连到焊盘 ...

多谢啊

网友:
走线的有些规则网上都有,可以下载下来看看,也可以把别人好的板子对照着看,多练练就好了...
很全的封装库哦, 基本上需要的都有,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哦。

很全的封装库哦, 基本上需要的都有,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哦。

网友D:
其实我同意三楼的意见,这个方案整体设计不太合理。
布线的问题楼上的几位说了很多,我补充几点,一个是信号的整体走向不明显,一般一个比较好的板子的信号走向应该是很清晰的,这个也就是布局问题,我觉得关键的还是在于你的设计本身,选择的器件不很合理导致布局的时候受到了一些限制。第二个是芯片的电源管脚最好加上去耦电容。不知道是你没加还是放的位置不对我没找到。再一个就是楼上有人提到的电源问题,电源线要适当加粗,尤其是地线,整体铺地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总体评价如果原理没有错的话板子应该也能凑着着用,但是性能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的51吗,搞上网卡太浪费了吧!

是啊,这是老师安排的题目,
还要扩展外部存储器
没头绪啊
求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同意三楼的意见,这个方案整体设计不太合理。
布线的问题楼上的几位说了很多,我补充几点,一个是信 ...

是啊,这是老师安排的题目,
还要扩展外部存储器
没头绪啊
求指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这是老师安排的题目,
还要扩展外部存储器
没头绪啊

可以选一个内部RAM够用的51单片机。STC好像有吧,没有具体用过,也不清楚。还有封装是不是可以都选贴片的啊,PHY芯片应该没有 插装的,51也选成贴的呗。不过如果是做作业这样也可以交差了,做产品是不可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一个内部RAM够用的51单片机。STC好像有吧,没有具体用过,也不清楚。还有封装是不是可以都选贴片的 ...

指定用他那儿有的s52单片机啊?
还要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这是老师安排的题目,
还要扩展外部存储器
没头绪啊

还要外扩存储器,服了!
换个芯片吧,51带不起来的!

网友:
用最基本的51带以太网,也只有“教授”们才会这样做。现在带以太网再带PHY的的芯片也就二十多块钱吧。
如果只是为了加深对外扩总线的理解,可以做一个别的东西嘛。教学和实际严重脱节

网友:
画成这样,还打板啊;
楼主再改改;
线能粗则粗,特别是电源;
焊盘的宽度做大点,方便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外扩存储器,服了!
换个芯片吧,51带不起来的!

真不行吗?

网友:
话不能说绝了,不过你这个方案,我还没见过有用的!
8051的指令运行频率只有1MHz,读写个E2PROM还行,
但要上DDR或者SDRAM,那简直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况且还要带动网络通信。
即便能实现,就51那点存储空间,各种协议、各种算法,
代码绝对不可能装的下,除非外扩Flash。
但运行速度恐怕···

网友:
线路有待进步,细节问题元件序号要排列整齐

网友:
老大,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们是做防火墙电脑的,想找人设计研发主板,报酬私聊。 有兴趣吗?

网友:
规则没设置好,顶层的走线都交叉了。

网友:
最好重新设计一下,感觉问题挺多的

网友:
一塌糊涂,

网友:
这个板子的DRC应该是过不了吧,下面圈中的地方感觉是短路了

网友:
X2应该是晶振,晶振下面这么走线,时钟信号大概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