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出击,PID温度采集工具

楼主:
       最近开发了一款智能电焊台,采用PID算法进行温度控制,并随手设计了一个温度采集工具,现在开源给大家,由于是公司项目并不开放智能焊台的代码与图纸,只开源PID温度采集工具和PID算法代码。

1. 首先看看工具吧:

本工具采用VB编程,通过串口进行温度,PWM等参数的传递,最好通过画图的形式表现出来: PID软件.zip (137.88 KB, 下载次数: 88, 售价: 10 分芯积分)

网友:
串口上传温度数据格式:

网友:
2. 工作原理:

    PID的参数值通过串口发送给下位机,下位机安装此参数进行PID运行,后转换为PWM波开关mos管,从而控制手柄的温度值。手柄上的温度是通过AD采集手柄上的温度传感器实现,采样频率为10ms一次,而控制PID的运算和PWM波的输出则采用300ms的时间。至于为什么是这个值,这个是没有理由的,是通过系统特性调节出来的,而且PID的初始化值已经放大了100倍。

网友:
3. PID代码如下:

/**************************************************************************************
*
*                                    Address
*
*                    (c) Copyright 20xx, Company Name, City, State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FileName       : pid.h
* Version        : V1.0
* Programmer(s)  :
* Parameters     :
* DebugTools     :
* Description    :
*
*
**************************************************************************************/

#ifndef __PID_H
#define __PID_H

/**************************************************************************************
* Pin Definition
**************************************************************************************/

/**************************************************************************************
* Macro Definition
**************************************************************************************/
#define PID_WRK_PGN      50                                                     // 温差小于时PID工作
#define PID_ERR_PGN      1                                                      // 允许误差
#define PID_CHG_PGN      20                                                     // PID改变范围

/**************************************************************************************
* Variable definition
**************************************************************************************/
typedef struct
{
    u16  SetP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u8   LstOut;

    u8   ProC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u8   IntCon;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u8   DerCon;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s8   LstErr;                                                                // Err[-1]
    s8   PrvErr;                                                                // Err[-2]
    s16  SumErr;                                                                // Sums of Errs

} PID_STR;

extern PID_STR PID;

/**************************************************************************************
* Internal Function
**************************************************************************************/

/**************************************************************************************
* Global Function
**************************************************************************************/
extern void PIDInit(u8 pVal, u8 iVal, u8 dVal);                                 // 初始化
extern void PIDClearErr(void);                                                  // 清除误差
extern void PIDSetPoint(u16 sVal);                                              // 设置目标温度
extern u8   PIDCalc(s16 next);                                                  // 运算

/*************************************************************************************/
#endif

/**************************************************************************************
* end of file
**************************************************************************************/

网友:
/**************************************************************************************
*
*                                    Address
*
*                    (c) Copyright 20xx, Company Name, City, State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FileName       : pid.c
* Version        : V1.0
* Programmer(s)  : zhaojun_xf
* Parameters     :
* DebugTools     :
* Description    :
*
*
**************************************************************************************/

/**************************************************************************************
* HeaderFiles
**************************************************************************************/
#include "../User/config.h"

/**************************************************************************************
* Variable Definition
**************************************************************************************/
PID_STR PID;

/**************************************************************************************
* FunctionName   : PID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
* EntryParameter : PID - 三参数初始化[放大10倍]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PIDInit(u8 pVal, u8 iVal, u8 dVal)
{
    PID.ProCon = pVal;                                                          // 比例常数 ProConal Const
    PID.IntCon = iVal;                                                          // 积分常数 IntCon Const
    PID.DerCon = dVal;                                                          // 微分常数 DerCon Const
}

/**************************************************************************************
* FunctionName   : PIDClearErr()
* Description    : 清除误差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PIDClearErr(void)
{
    PID.LstErr = 0;                                                             // Err[-1]
    PID.PrvErr = 0;                                                             // Err[-2]
    PID.SumErr = 0;                                                             // Sums of Errs
}

/**************************************************************************************
* FunctionName   : PIDSetPoint()
* Description    : 设置目标温度
* EntryParameter : sVal - 目标温度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PIDSetPoint(u16 sVal)
{
    PID.SetPnt = sVal;
}

/**************************************************************************************
* FunctionName   : PIDCalc()
* Description    : 运算 PID = Uk + KP*[E(k)-E(k-1)] + KI*E(k) + KD*[E(k)-2E(k-1)+E(k-2)](增量型PID算式)
* EntryParameter : nxtPnt - 实时值
* ReturnValue    : None
**************************************************************************************/
u8 PIDCalc(s16 nxtPnt)
{
    s16 dErr, tErr, uOut;
    u8 outPwm;

    tErr        = PID.SetPnt - nxtPnt;                                          // 偏差e(k-2)
    dErr        = PID.LstErr - PID.PrvErr;                                      // 当前微分

    PID.SumErr += tErr;                                                         // 积分
    PID.PrvErr  = PID.LstErr;                                                   // 更新e(k-2)
    PID.LstErr  = tErr;                                                         // 更新e(k-1)

    if (abs(tErr) >= PID_WRK_PGN)                                                // 开关控制
    {
        uOut = (tErr > 0) ? 100 : -100;
    }
    else if (abs(tErr) <= PID_ERR_PGN)                                          // 允许误差
    {
        uOut = 0;
    }
    else
    {
        uOut = PID.ProCon * tErr       +                                        // 比例
               PID.IntCon * PID.SumErr +                                        // 积分项
               PID.DerCon * dErr ;                                              // 微分项

        uOut = uOut / 100;                                                      // 放大100

        if (uOut > PID_CHG_PGN)        uOut = PID_CHG_PGN;
        else if (uOut < -PID_CHG_PGN)  uOut = -PID_CHG_PGN;
    }

    if   ((uOut < 0) && (PID.LstOut < abs(uOut))) outPwm = 0;                   // 不能输出负数
    else outPwm = PID.LstOut + uOut;
    if   (outPwm > 100) outPwm = 100;

#if 0
    u8 tmpBuf[] = {"OUT:      "};
    u16 tmpDat;

    if (uOut < 0)
    {
        tmpBuf[4] = '-';
        tmpDat = (0xFFFF-uOut) + 1;
    }
    else
    {
        tmpDat = uOut;
    }

    OSLong2Asc(&tmpBuf[5], 4, tmpDat, 10);
    UARTSendStr(tmpBuf);

    u8 tmpBuf1[] = {"LST:    % "};
    OSLong2Asc(&tmpBuf1[5], 3, PID.LstOut, 10);
    UARTSendStr(tmpBuf1);

    u8 tmpBuf2[] = {"PWM:    % "};
    OSLong2Asc(&tmpBuf2[5], 3, outPwm, 10);
    UARTSendStr(tmpBuf2);

    u8 tmpBuf3[] = {"TMP:     °\r\n"};
    OSLong2Asc(&tmpBuf3[5], 4, AppDat.HndTemp, 10);
    UARTSendStr(tmpBuf3);

#endif

    PID.LstOut = outPwm;
    return outPwm;
}

/**************************************************************************************
* end of file
**************************************************************************************/

网友A:
代码非常简单,程序架构采样的是我自己设计的时间片轮询,所以实现这些时间是非常简单的。PWM是通过定时器实现的,PWM波的频率为100Hz。

网友:
支持,已购买附件

网友:
忘了打包这个控件了,不好意思。后面添加上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B:
好东西,上位机是用什么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上位机是用什么编的啊

VB 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上位机是用什么编的啊

不错,好项目。楼主说了用 VB 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非常简单,程序架构采样的是我自己设计的时间片轮询,所以实现这些时间是非常简单的。PWM是通过定时器 ...
查询时间间隔是多少呢???还是一直查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