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 编译问题

楼主:
      安装了TI的驱动库和例程。例程在CCS5.4下能够编译成功。
      自己新建了一个工程,将例程(hello)的C代码全部拷贝到新建的工程下
      编译却不能通过。提示找不到头文件。
      通过对比新建的工程和例程,将properties -> CCS Build -> ARM Compiler -> Include Options
      的设置更改为同例程一模一样,编译仍然无法通过!提示:
       error: option --include_path is missing its parameter 'dir'

网友:
CCS 就是这样的,它的配置确实要繁琐一点,从提示来看,应该是 dir 这个参数你没有设置值。你必须很仔细的搞明白工程配置的每一项才有可能成功。建议先慢慢了解一下CCS的使用,不过这方面的资料不多,用 CCS 的人本身就比较少。如果急于用 MCU 开发项目,忠告转用其它 IDE。

网友:
      这...    公司为了省钱,要我们尽量用免费软件。因为
      我们可以从TI申请到CCS的Lisence,所以就没考虑其它软件了。

网友:
检查一下properties -> CCS Build -> ARM Compiler 页面下的summary of flags set, 是不是和原工程一样。类似
include_path="C:/ti/ccsv5/tools/compiler/arm_5.1.1/include" --include_path="C:/StellarisWare/boards/dk-lm3s9d96" --include_path="C:/StellarisWare"
可能是你没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