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OLED问题

楼主:
最近想做做显示屏这块,淘宝上看到OLED现在正常是SPI/IIC控制,但引脚有个地方看不懂
款式一:

这种难道是SPI、IIC两种都可以吗?
如果作为spi的驱动,D0->SCK,D1->MOSI,DC呢?难道是MISO?命令选择怎么用的
用IIC的话,D0->SCL,D1->SDA,那DC、CS、引脚是不要连吗?

款式二

DC:是指什么引脚?MISO?那片选呢?没有怎么用?
有谁用过OLED的,请指教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 SPI 的,很少有 IIC 的。做这些模块的一般都标注比较混乱。最好还是要跟卖家要一下参考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 SPI 的,很少有 IIC 的。做这些模块的一般都标注比较混乱。最好还是要跟卖家要一下参考设计。

就是看的很乱,要么就iic要么spi,结果用spi了,数据接MOSI,另一组数据只要求IO,命令选择之类的指什么,真搞不清楚

网友B:
DC是data和Command的选择IO,通过高低电平来区分data or command
至于MOSI或者MISO的话,要看OLED的控制器是否支持了, 如果控制器支持读的话,就需要MISO。否则只有一个MOSI,由控制器向OLED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SPI和IIC的选择,一般是由一两个跳线来决定的。
实际上现在这种屏都支持串口或者并口数据传输。串口的话首选SPI了,毕竟速度快,如果IO口实在紧张,或者数据刷新要求不高的话,IIC也可以。

你可以找到OLED的控制器的Datasheet看看。

网友C:
楼上版主回答的非常详细了

不过话说楼主整的两张图片信息有点像为这家做广告的,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C是data和Command的选择IO,通过高低电平来区分data or command
至于MOSI或者MISO的话,要看OLED的控制器 ...

恩,谢谢,有点明白了,我再研究研究,那像这些OLED的模块,电压是可以3.3V的,那是不是说可以直接连MCU的引脚呢?还是要设计什么电路,像三极管之类的?

还有个问题,如果用12864的lcd显示屏,如图所示

这应该是并行吧?数据的引脚、片选、读写、使能引脚其实都是直接接MCU的GPIO口的么
我想直接用stm32的GPIO部分来驱动,但感觉会不会驱动能力不够?看了下给的资料,关于需要的驱动电流的资料一点也没有。正常而言12864的屏怎么接,可直接接mcu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版主回答的非常详细了

不过话说楼主整的两张图片信息有点像为这家做广告的,哈哈

不是一家,是两家的,我直接在淘宝上截的图,这是两款买的比较广泛的,有代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谢谢,有点明白了,我再研究研究,那像这些OLED的模块,电压是可以3.3V的,那是不是说可以直接连MCU ...

数据口是不用担心驱动能力的。
至于屏的供电,你要看你的电源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这个要看屏的Datasheet,一般来说屏越大,耗电越大。
屏内部是有升压电路的。

网友:
OLED的功耗比一般的LCD低,而且这么小的屏,功耗不会高,估计1-2个IO供电就可以驱动。

网友E:
楼主能把这个OLED的资料包共享给我一下吗。。。最近在写毕业论文。。。想写一节这个,但是买这个来又用不上,浪费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把这个OLED的资料包共享给我一下吗。。。最近在写毕业论文。。。想写一节这个,但是买这个来又用不上,浪费钱啊

OLED的么?这个我没有,不过网上有stm32关于OLED的例程哦,这个我倒是有。lcd的话,厂家lcd资料倒是有。

不同厂家的oled和lcd都是不同的。我建议你决定在淘宝哪家买的话,直接问店家要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OLED的么?这个我没有,不过网上有stm32关于OLED的例程哦,这个我倒是有。lcd的话,厂家lcd资料倒是有。

不同厂家的oled和lcd都是不同的。我建议你决定在淘宝哪家买的话,直接问店家要资料
没有个屏来玩玩,写出来的东西不踏实啊,已经在淘宝买了0.96inch,27RM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个屏来玩玩,写出来的东西不踏实啊,已经在淘宝买了0.96inch,27RMB

恩,差不多这个价格。我最近也打算买个玩下,到时多多交流

网友:
有的板子是只支持SPI,有的板子是IIC和SPI都支持

网友:
我有3.2吋oled 25664,白色的,不带控制器。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oled 想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