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漏电流问题,请教~~~

楼主:
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没,GPIO控制三极管基极,当出现低电平(<0.3V)集电极上串联的LED灯仍然是亮的,属于微微的亮,只有一个很小的亮点,但是肉眼可以识别的。
电路如图示:如下两种图实际测试结果为发光二极管都有个亮点,此时该支路电流<0.05mA.后来单独做了个电路,5V上串联68K电阻和LED灯,结果灯依然会有个亮点,此时测试该支路电流约为3V/68K=0.044mA,说明发光二极管电流很小很小时也是可以亮的。因此用三极管的如下电路无法彻底关断发光管了,个人认为几十uA的电流比较难以消除的,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同学没,3Q。通常大家不都是用三极管驱动LED么,,,费解。

网友:
在三极管基极接一个电阻到地试试,即所谓下拉电阻。

网友:
没有什么“费解”。
输入0.3V,三极管基极仍有电流存在,很小而已。此微小基极电流经三极管放大后(现在的管子,集电极电流很小时仍具有相当的电流放大倍数),点亮了LED。
要消除楼主所说“漏电流”,只需要在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一支电阻。该电阻数值大约可以在2千欧到4千欧之间选取。
不明白楼主在三极管发射极串联电阻(R7和R2)是要干什么。这两支电阻毫无必要,应该合并到集电极限流电阻中去(此电阻短路,集电极电阻数值增加)。

网友:
三极管基极连接到GPIO的低电平,等效下拉到地了,即使基极悬空也有漏电流的。我记得市面上好多开发板都这么搞得,用三极管驱动LED,没注意是否有这问题,我们公司的板子今天测试出这个问题,比较无语,因为这小bug明天改版,,,

网友:
之前的图示临时验证的图,完整图示参考这个,GPIO作为控制极,DAC输出不同的电压值控制运放,您提到的R2和R7作为恒流的采样电阻,LED的电流值为Vdac/100ohm.上述的0.3V改成地结果也是一样的,上面的图基极悬空了,漏电流还是有的

网友:
现在CMOS工艺的单片机,端口低电平时,电压是很小的。在象楼主电路,负载电阻近似为无穷大的情况下,输出几乎为0V。

楼主所说的LED微亮,应该不是漏电流引起的。因为现在硅管的漏电流已经做得非常小了。

如果IO端口还接有其它负载,则另当别论。这时可以将三极管的基极到地接一个适当的电阻。

网友:
怀疑三极管漏电,可以把be极短接,然后加电压Vce,在电路里串接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流表,看到电流表数值会慢慢变化。

网友:
基极接一个对地电阻

网友:
发射极为什么还要串联电阻?

网友A:
可以看下模电的书哦

网友B:
即使是轨到轨运放,其在单电源时的输出也不能像CMOS门电路那样对地有足够低的阻抗,所以漏电不奇怪,应在晶体管基极对地加偏置电阻。

网友C:
好的,感谢以上各位的回答,我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以上各位的回答,我参考一下。

楼主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的?
能告知 学习 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什么“费解”。
输入0.3V,三极管基极仍有电流存在,很小而已。此微小基极电流经三极管放大后(现在的 ...

。。。你的说法有问题,输入0.3V,三极管怎么可能工作在放大区呢,只能工作在截止区了啊,那个电流,不是放大电流,那是反向穿透电流Iceo。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模电的书哦

这个不属于模电,属于数电,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是数电的门电路那章将的。模电只讲了三极管的放大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轨到轨运放,其在单电源时的输出也不能像CMOS门电路那样对地有足够低的阻抗,所以漏电不奇怪,应在晶 ...

三极管基极加一电阻到地,是为了把微小的电流引入大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基极加一电阻到地,是为了把微小的电流引入大地吗?

这叫“静态偏置”,使晶体管在无激励时保持截止态。说引入大地不够确切,毕竟多数晶体管电路中并不存在大地,而电路中的地只是人为规定的基础参考点,重点要理解“回路”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属于模电,属于数电,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是数电的门电路那章将的。模电只讲了三极管的放大电路

这位同学的理解有偏差。
放大与开关并无截然不同,从根本上说都是晶体管的伏安特性,两种状态之间是一个过渡过程。要完全理解开关状态必须对放大过程彻底了解,同样要很好掌握放大过程也必须避免晶体管工作到开关状态。

网友:
三楼Maychang已经说了,即使输入只有0.3V仍然有电流。认为此时晶体管应该截止或者没有电流的同学是将放大与开关两种状态割裂开了,实际上在此时晶体管正是工作在过渡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说法有问题,输入0.3V,三极管怎么可能工作在放大区呢,只能工作在截止区了啊,那个电流,不是 ...

把它想象成连续的模拟器件就可以了,不工作在放大区,有电压还是有电流通过的,只是很小罢了,而IB有放大作用到IC。单片机的对地IO无法达到0的。串一个10k输出电阻,然后并一个对地电阻就保证能Vb够拉到0V了。或者字节并一个下拉电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