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搭开关电源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4-11-05):
用洞洞板搭开关电源会有什么影响吗??
求有经验的告知

网友A:
干扰大,性能也不会良的,有铜板做的了,干嘛用这个?

网友B:
如二楼所说,复杂一点确实不足取
什么样的的开关电源,简单的DCDC开关转换,用一个转换芯片的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