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数据手册画元器件的封装

楼主:
各位大神,如何通过元器件数据手册来画其封装?不知道要留有多少余量,而且我百度的时候说是机器焊接和人工焊接留有余量还是不一样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很是迷惑,谢谢各位!
(附一例图)

网友A:
两焊盘中心距要比你这个尺寸大 , 但也不能太大,一般在最大的那尺寸左右就可以了,
很全的封装库哦, 基本上需要的都有,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哦。

很全的封装库哦, 基本上需要的都有,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照图片的最长的长度来画,单位都是mm

那焊盘要留有多少余量? 如果这样的画也是要最大值减最小值? 这个焊盘要留有多大长度

网友:
单位都是mm

网友C:
可以按照图片的最长的长度来画,单位都是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焊盘要留有多少余量?如果这样的画也是要最大值减最小值?这个焊盘要留有多大长度

给个参考
SOP型(MIL尺寸标准)的安装焊盘尺寸实例

网友:
楼上给出了很好的例子,实际中画完图可以打印出来,然后拿实物去做一下对比~

网友:
楼主所出示的元件是比较基本的元件,你在库里找一下,可能有的,另外,手册有的也提供封装尺寸。再或者,找个熟悉的元件,看它的实物尺寸和封装尺寸的关系,也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
所有标准封装器件,都有相应的foot print文件。完全没必要根据元件来画。

楼主既然有元件的datasheet,自然也能看到该元件的封装名称,依照这个名称去找就是了,然后按图画吧。。。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厂家所提供的foot-print文件中的尺寸稍有差别,不过一般来说是不必考虑的,除非你有特殊要求。

EAGLE里提供了个封装参考库,这些东西都是直接拿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焊盘中心距要比你这个尺寸大 , 但也不能太大,一般在最大的那尺寸左右就可以了,
很全的封装库哦,  ...

woxiazaixialaixuexixuex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焊盘中心距要比你这个尺寸大 , 但也不能太大,一般在最大的那尺寸左右就可以了,
很全的封装库哦,  ...

为什么里边只有一个电阻的封装,也太坑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焊盘中心距要比你这个尺寸大 , 但也不能太大,一般在最大的那尺寸左右就可以了,
很全的封装库哦,  ...

只有一个电阻,坑死了

网友:
非常实用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封装库,每个人还是以自己的封装库为准;有些器件,手工贴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习惯;我就是喜欢外展一些;焊盘也长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给个参考
SOP型(MIL尺寸标准)的安装焊盘尺寸实例

你好,这个图片是在哪找到的?我想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图片是在哪找到的?我想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元器件数据手册中能找到

网友:
封装库,每个人还是以自己的封装库为准;有些器件,手工贴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习惯;我就是喜欢外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