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摄像头终于工作了

楼主:
反复折腾,摄像头终于可以工作了。发现1.12版的可以,1.19版的不行。主要区别也就在main.c文件上,用1.12版的main.c文件替换1.19版的也可以工作。对比文件后,发现主要问题在于OV2640_JPEG_Dis()函数,将它从93行的if前移到if语句中就可以了。 修改后的程序如下:
  1. while (1)
    {
    // OV2640_JPEG_Dis();
    if(jpg_flag&&key_flag)
    {
    OV2640_JPEG_Dis();
if( (JpegBuffer[0]==0xFF)&&(JpegBuffer[1]==0xD8) )
复制代码 另外一个问题是小软件在更新程序后,经常连接串口失败,必须重新插下USB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继续加油  哈

好的,请加分。

网友:
最后统一评

网友B:
不错,图像使用串口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图像使用串口传的?

对,所以速度不快。

网友:
庆科是在让咱们修改bug吗??

网友:
不是有lcd吗,楼主可以实现ov2640采集到lcd显示,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