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自学进程,喜欢的一起来。

楼主:
正在学PIC32MZ,自己做了个开发板,可以查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0429-1-1.html相关内容。我每天晚上都会抽时间学PIC32相关内容,尽量在写清楚贴在这里供大家一起学习。
20141105写的第一章:
**************************************************************************************
一, PICM32ZI/O配置与使用
1,所有IO上电默认为输入模式。如果是ADC口,则默认ADC输入口;
   目的:安全性,不用的I/O口,实际应用时要10K下拉电阻接地为佳。
2,所有IO基本上由8个寄存器控制
  2.1  TRISX--------方向寄存器     例:TRISA=0X000F;
       目的:设置IO的方向,是输入还是输出?
  2.2  PORTX------端口寄存器     例:PORTB=0XFF0F;
       目的:控制硬件的实际PIN脚位,输入数据用
  2.3  LATX---------锁存器   例:LATD=0XF000;
        目的:锁存数据,刷新PORTX  输出数据用
  2.4  AD1PCFG------ADC或数字IO选择    //例:AD1PCFG=0xFFFF;   //0ADC,1为数字I/O
  2.5  CLR------0寄存器           //位操作             例:TRISBCLR|= (1<< 7);
  2.6  SET------1寄存器          //位操作              例:PORTBSET|= (1<< 0)
  2.7  INV------翻转寄存器(位取反) //位操作     例:LATAINV|=(1<<2);
       目的:高速的位控制指令,相当8位机的RC0=1,RD1=~RD1;
       TRISXPORTXLATXAD1PCFG相结合,进行各种位控制。
  2.8  ODCXX-------漏极开路或数字OI输出。  例:ODCC0=1;  //RC0输出漏极开路
       目的:置1漏极开路,为适应外部5V供电的信号,要外接上拉电阻
***************************************************************************************************
//下面软件环境使用HT-PICC32IDE8.8编写测试通过。
#include
void main()
{
         DDPCONbits.JTAGEN = 0; //如果用ICSP串口(ICD2,KIT2),要关闭JTAGEN功能,肆放RA部分端口

        AD1PCFG=0xFFFF;    //将RB口全设为数字IO口,手册有AD1PCFG的PCFG3位,位是不能PCFG3=1或PCFG3=0;这样操作。
        AD1PCFGCLR|=(1 << 3);//将RB3设为ADC模拟输入

        PORTB=0XFF0F;      //PORTB端口输出0XFF0F电平
        PORTBSET|=(1 << 7);//RB7位置1

        PORTB=0XFF0F;//PORTB端口输出0XFF0F电平
        ODCASET|=(1<<0);//RB7位置1

        LATB=0X0000;//对B口锁存器写入数据
        LATBCLR|=(1 << 0)|(1 << 1)|(1 << 2);//位置1 (1<<0)//对B口锁存器的指定位进行清0

        ODCB=0X0000;//RB口全部为数字I/O口;手册有ODCB的ODCB0位,位是不能ODCB0=1或ODCB0=0;这样操作。
        ODCBSET|=(1<<0);//RB0口为漏极开路输出

        TRISB=0X0000;     //RB口全为输出
        TRISBSET|=(1 << 2);//RB2为输入
    while(1)
    {
        LATBINV|=(1<<0);//对RB0进行翻转
    }
}
*******************************************************************************************
进行软件单步仿真时,RB0是在不断的进行翻转0-1-0-1-0-1-0-1-0.。。。。。。。。。。
一章总结:

1 查阅PIC32的数据手册    2. 网上前辈例题结合手册分析,   3。加上IDE的编译编程运行和仿真,4 开发板实际运行脱机运行。

网友A:
楼主加油。我现在没有得心应手的开发工具,要不也陪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B:
1。 查阅PIC32的数据手册    2. 网上前辈例题结合手册分析,   3。加上IDE的编译编程运行和仿真,4 开发板实际运行脱机运行。
总结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我现在没有得心应手的开发工具,要不也陪楼主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请多多指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查阅PIC32的数据手册    2. 网上前辈例题结合手册分析,   3。加上IDE的编译编程运行和仿真,4 开发板 ...

总结哪里有意思?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入法眼!

网友:
在网上找到PIC32MZ的官方手册,附件出自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10750,资料专业性很强,在此感谢这位网友的整理!辛苦了。
正在学习定时器1的配置和使用,正在研制中。。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压力呀!!

网友:
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

网友:
这网站我不上了,什么JB管理员  我去!

网友:
第二章  定时器1的配置和使用
定时器13个寄存器进行控制:
1 TMR1  寄存器      目的:用来装载16位计数值的,也就是计时或计数时,数值会进行递加0+1   1+1  2+1 3+3.。。。。。。。。
2. T1CON  控制寄存器   目的:开启定时器 设置工作模试  分频比等等,
3.  PR1    周期寄存器   目的:PR1内设定一个数值,当TMR1递加到与PR1相配时,产生中断。值得注意的是,在8位机中,定时器是数值记满溢出产生中断。
知道这个三个寄存器作用,查看芯片手册,明白每一个BIT位的相关内容后,我们就可以写个简单的廷时测试程序了:
下面软件环境使用HT-PICC32IDE8.8编写测试通过。
********************************************************************************************8
#include
#define FALS 0                   //是0为假
#define TRUE !FALS              //非0为真
#define   NOP()  asm("nop")    //为了使用汇编nop()指令
#define over 20      //测试TMR1
void main(void)
{
//        DDPCONbits.JTAGEN = 0;
        AD1PCFG=0xFFFF;    //设RB口为数字IO口
        TRISB = 0X00;      //全B口为输出模试
        LATB = 0;         //RB口端口清0
    T1CONCLR|=(1<<4)|(1<<5)|(1<<15);  //也可写成T1CON=0;
    PR1 = 0XFFFF;    //周期设为最大值
    T1CONSET |= (1<<15);//开启定时器1
    NOP();
    while(TRUE)
    {

            LATBINV |= (1<<0);   //对RB0进行取反
            while(TMR1 > over)   //用OVER测试TMR1的数值
            {
                    TMR1=0;         //如果大于OVER清0
                    NOP();
            }
    }//while(TRUE)

}//main
***********************************************************************************
在进行软件仿真时,可以在Watch变量窗口中,看到TRM1在递加0+1  1+1  2+1  3+3.。。。。。当递加到20时,就会取反一次RB0;

二章总结:
1.  看懂数据手册。并且怎么应用和产生的后果
2.  2天要复习进行加强巩固!人的记忆退化很快的

3.  为什么T1CONCLR|=(1<<4)|(1<<5)|(1<<15)改为T1CONSET|=(1<<4)|(1<<5)|(1<<15);只是设了分频比,TMR1就不记数了,大家解译一下!谢谢

网友:
第三章  系统时钟
本来想直接跳过这个内容的,后来想想这部份也非常重要。
还是硬着头皮学习了一下:

PIC32MZ有三种时钟:
1. SYSCLK-----系统时钟        目的:供CPU和一些外设模块使用
2. PBCLK------外设总线时钟  目的:供大部分外设模块使用
3。USBCLK------USB时钟      目的:USB模块专用

三种时钟由下列时钟源产生:
1,  OSC1和OSC2的主振荡器产生(POSC)
2.   内部快速RC振荡器产生(FRC)
3.   内部低功耗RC振荡器产生(LPRC)

另外时钟配置输入分频  倍频器  输出分频选项,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改变,比如CPU平时以4M晶振频率在运行(低功耗),突然有大容量的视频和音频数据,这时我们通过软件设置成80M主频来处理这些数据,完了以后又进入4M晶振运行,或SLEEP模试。这是多么高兴的事情呀!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时钟的内容,软件上的  时钟解锁和加锁,时钟中断产生,双启模式,USB时钟配置等等,大家可以多看看手册。最后引个例子(官方):
*************************************************************************
假设使用内部为8MHZ,现在想把时钟提高到80MHZ,
1 设置输入分频比为2
2 设置倍频比为20
3 设置输出分频比为1

时钟=8MHZ/2*20/1
       =4*20*1(MHZ)
       =80MHZ
********************************************************************************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可以直接在IDE的配置位进行选择,至于在运行时彻换时钟和时钟产生的中断,等用到时再去学习。

第三章部总结
1.   这部分对新手来说不重要!
2.   这部分对真正做产品非常重要!

网友C:
很想学习PIC32,但这个又不能进行PROTEUS软件仿真,又没有学习板,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想学习PIC32,但这个又不能进行PROTEUS软件仿真,又没有学习板,不知道如何下手!

一方面,可以在EEWORLD 淘E淘版块,从其他坛友那里看看能不能收购一个闲置

另一方面,也可以关注EEWORLD论坛活动,也许有相关的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想学习PIC32,但这个又不能进行PROTEUS软件仿真,又没有学习板,不知道如何下手!

亲,我自己画了一块板子,但是烧录程序烧不进去。并且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头疼啊

网友:
怎么不见楼主更新了!!!

网友:
楼主加油!我是来跟你一起学习MZ的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