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二)STM32L053的寄存器版开发库(Snippets)的搭建与调试

楼主:
ST的函数库非常出名, 特别是F1、F2、F4系列的Stdperipheral Library,

然而现在ST主要推行的是STM32Cube系列,其库函数为Firmware Library(固件库),采用STM32CubeMX图形化界面可以构建出引脚、外设、USB/TCP等中间件的初始化等,然后用户可以调用固件库完成应用程序开发。

不过我对于一个新的芯片,一般都是先从寄存器版本开始看,因此就找了很久,找到了STML0系列的寄存器版本库:

        STM32SnippetsL0        Example Code snippets covering STM32 L0 serie

下载地址为

http://www.st.com/web/catalog/to ... 743/LN1898/PF260788

其实不叫做库,应该叫做寄存器定义头文件,下载的文件包中,主要的就是
STM32L0xx_Snippets_Package_V1.0.0\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L0xx\Include
目录下的头文件,里面定义的是所有的外设、flash、寄存器等地址。

然后应用程序就可以采用如下方式直接读写寄存器了:
__INLINE void ConfigureGPIO(void)
{
  /* (1) Enable the peripheral clock of GPIOA and GPIOB */
  /* (2) Select output mode (01) on GPIOA pin 5 */
  /* (3) Select output mode (01) on GPIOB pin 4 */
  RCC->IOPENR |= RCC_IOPENR_GPIOAEN | RCC_IOPENR_GPIOBEN; /* (1) */
  GPIOA->MODER = (GPIOA->MODER & ~(GPIO_MODER_MODE5))
               | (GPIO_MODER_MODE5_0); /* (2) */
  GPIOB->MODER = (GPIOB->MODER & ~(GPIO_MODER_MODE4))
               | (GPIO_MODER_MODE4_0); /* (3) */
}

里面也有好几个demo例程,覆盖了大部分的外设,基本上可以复制粘贴使用。我的这次试用也基本上是基于这些demo。

调试中可以在Keil里面直接观察寄存器:

网友:
keil5里面好多分频的操作,只能看到寄存器的值,看不到分频后的具体数值。例如定时器,最后还是要自己计算得到分频数字,不如keil4可以直观看到,软件帮忙计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