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wifi芯片CC3200引脚问题:是什么含义,有什么用,怎么用

楼主:
TI的wifi芯片CC3200引脚问题:是什么含义,有什么用,怎么用
1、ANTSEL1,Antenna Selection Control
   ANTSEL2,Antenna Selection Control
天线选择控制引脚有什么用,怎么用呢
2、SOP1,Sense On Power 1
这个引脚有什么用,怎么用呢
3、我对电源引脚的分类合适吗,这些引脚该如何用
第一组电源
VIN_DCDC_ANA,Analog DC-DC input (connected to chip input supply [VBAT]),有什么用,怎么用
VIN_DCDC_PA,PA DC-DC input (connected to chip input supply [VBAT]),有什么用,怎么用
VIN_DCDC_DIG,DIG DC-DC input (connected to chip input supply [VBAT]),有什么用,怎么用
VIN_IO1,Chip Supply Voltage (VBAT),有什么用,怎么用
VIN_IO2,Chip Supply Voltage (VBAT),有什么用,怎么用
第二组电源
DCDC_ANA_SW,Analog DC-DC switching node,有什么用,怎么用
VDD_ANA1,Analog supply fed by ANA2 DCDC output,有什么用,怎么用
LDO_IN1,Analog RF supply from ana DC-DC output,有什么用,怎么用
LDO_IN2 ,Analog RF supply from ANA DC-DC output,有什么用,怎么用
第三组电源
DCDC_PA_SW_P,PA DCDC switching node,有什么用,怎么用
DCDC_PA_SW_N,PA DCDC switching node,有什么用,怎么用
DCDC_PA_OUT,PA buck converter output,有什么用,怎么用
VDD_PA_IN,PA supply voltage from PA DC-DC output,有什么用,怎么用
第四组电源
DCDC_DIG_SW,DIG DC-DC switching node,有什么用,怎么用
VDD_DIG1,Internal Digital Core Voltage,有什么用,怎么用
VDD_DIG2,Internal Digital Core Voltage,有什么用,怎么用
第五组电源
DCDC_ANA2_SW_P,ANA2 DCDC Converter +ve Switching Node,有什么用,怎么用
DCDC_ANA2_SW_N,ANA2 DCDC Converter -ve Switching Node,有什么用,怎么用
VDD_ANA2,ANA2 DCDC O,有什么用,怎么用
第六组电源
VDD_RAM SRAM LDO output,有什么用,怎么用
VDD_PLL Internal analog voltage,有什么用,怎么用
4、SPI接口只能接Flash,还是支持SPI的通信的都可以接。
FLASH_SPI_CLK FLASH_SPI_CLK
FLASH_SPI_DOUT FLASH_SPI_DOUT
FLASH_SPI_DIN FLASH_SPI_DIN
FLASH_SPI_CS FLASH_SPI_CS

网友:
了解很深入啊!

网友:
数据手册都有说啊。。。不看手册的吗? 比如sop用来上电时确定启动模式,flash-spi专用作外部spiflash的专用功能因为这芯片要flash存一些东西等等,另外还有个spi留给你接其他器件。

网友:
(1)sop用来上电时确定启动模式,我没有看到
(2)Flash SPI 必须接Flash吧 不能接其他器件吧

网友:
用我司的产品,性能及参考设计成熟,相对CC3200,他是学我们的,请联系我,SEVEN_OUYANG@LONGTRUM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