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的PCB文件怎么转换用altium打开

楼主:
     网上下载的PCB是PowerPCB的,不会装也不会用PowerPCB,多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网上大神是这样回答的:pads打开原先的文件,另存为低版本的asc文件,在dxp中选择import,然后看说明按步骤来,很简单。
注:powerpcb与pads只是版本之间的升级问题,软件是同一个软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