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R5969带的LCD一直不正常,-----问题已解决,见15的汇报

楼主:
ST7585驱动IC的LCD,原来在F28035上用过,正常!

应该说在FR5969上应用也不是问题吧?然而,却困扰了我四天,仍然没把问题搞定!!

问题描述:

在LCD上要显示这样一个图片:

在LCD上却是这样显示的:

问题是对LCD的X、Y地址控制不起作用!!

程序是这样的:

LCD_drawPicture()函数为:
void LCD_drawPicture(void)
{
        int i;

    LCD_sit(0,0);                   //  归位,从头开始。
    LCD_WRITE_DATA();      //     命令/数据控制端信号

    for ( i = 768; i > 0; i--)
    {
            WriteSpi(BMP1[i-1]);
    }

}
其中的 LCD_sit()为:

void LCD_sit(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COMMAND();
        WriteSpi(0x80 | x);
        WriteSpi(0x40 | y);
}

怀疑LCD有问题,就换了新的试;怀疑连线有问题,就在LCD的引脚上看信号;…… 均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顶端的图标都正常显示了,这一副图应该也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图片转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端的图标都正常显示了,这一副图应该也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图片转的数据有问题

是 LCD_sit()这个函数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 LCD_sit()这个函数不起作用

除了画图,其他的例如写字符或者画线画点的函数可以实现吗

网友C:
是不是寄存器没写对

网友:
可能是

你在写地址和写数据后面加个短的延时看看,可能操作太快,液晶还没响应,又再次写入数据,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寄存器没写对

宏定义是F28035那个工作里拷贝来的。后来换了换X、Y,也不行。

我在想,FR5969的SPI与F28035的SPI是不是存在没有考虑到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画图,其他的例如写字符或者画线画点的函数可以实现吗

点、线都可以显示。只是在设置X、Y后,仍然显示在上次的内容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在写地址和写数据后面加个短的延时看看,可能操作太快,液晶还没响应,又再次写入数据,肯定会出问题

原来也在想,是不是延时问题,就加入了
        __delay_cycles(60000);
或者
        TA1_sleep(200);

还是没办法控制X、Y地址。

俺也没有逻辑分析仪,要不然看看信号是怎么传的或者会发现问题。

用F28035时,SPI的速度设置得最高(即BRR为3)时仍可正常工作。现在的FR5969用的时钟较低,读写数据更应该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线都可以显示。只是在设置X、Y后,仍然显示在上次的内容后。

这个情况会不会是指令或者操作的顺序不对?

网友:
要不再换回F28035上去看看屏幕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也在想,是不是延时问题,就加入了
        __delay_cycles(60000);
或者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void LCD_set_XY(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temp1 = 0,temp2 = 0;
//        Star_SPI();
        LCD_AO_0;
        UCB0TXBUF = 0xb0+Y;   //设置page(页)地址
        delay_us(100);
        temp1 =( X & 0XF0)>>4;      //高四位
        temp2 = X & 0X0F;           //低四位
        UCB0TXBUF = 0x10|temp1;     //设置column(列)地址高4位  (共有131列)
        delay_us(100);
        UCB0TXBUF = temp2;     //设置column(列)地址低4位
        delay_us(100);
        LCD_AO_1;
}

这个是我的代码,我的屏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线都可以显示。只是在设置X、Y后,仍然显示在上次的内容后。

搞定了吗

是不是SPI传送的时序高位在前或者低位在前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宏定义是F28035那个工作里拷贝来的。后来换了换X、Y,也不行。

我在想,FR5969的SPI与F28035的SPI是不 ...

如果寄存器都对,那就有可能是spi的模式配置有问题了,
对着一个个看下吧

网友:
谢谢@motodefy ,@wgsxsm ,@hh376158101 ,@bobde163 ,及关心本问题的广大网友。问题总算找到了。

问题出在这里:

void LCD_sit(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WriteCmd(Set_X_Address | x);
        //__delay_cycles(10000);
        WriteCmd(Set_Y_Address | y);
        //__delay_cycles(10000);
}

如果不加延时,则工作不正常,加了延时才可以。

网友:
应该是图像转换格式不对吧,尝试不同的转换格式试试看。或者单步,看看到底应该是什么格式

网友E:
很明显是图像转换的格式不对。你这个应该黑白反过来了,在LCD上能看到鼻子的那个三角形图案。有错位,位置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是图像转换的格式不对。你这个应该黑白反过来了,在LCD上能看到鼻子的那个三角形图案。有错位,位置 ...

格式不对,可以调整,那都是小问题,最重要的是起点,起点不是指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