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6638IO端口中断问题,求解决。。

楼主:
描述:MSP430F6638IO端口中断时,它的IO端口捕捉中断时是捕捉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我知道能在PXIES中设置,相应的位为0时是上升沿,为1时是下降沿中断,但是如果初始化时不设置的话也就是默认的话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捕捉中断呢?手册上是说PXIES复位时值不确定,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手册上是说PXIES复位时值不确定

既然不确定的话那肯定就是随机的啦。。。最好程序开始的时候设置一下这个寄存器的值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是说PXIES复位时值不确定

既然不确定的话那肯定就是随机的啦。。。最好程序开始的时候设置一下这 ...

有理啊。呵呵,我只是好奇看到手册上没说只是上面显示复位时它是undefined。但用按键触发IO中断时,上下沿好像都可以,所以就好奇想知道他到底是上电值为多少啊。呵呵。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