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代码疑惑。求大神帮看看那。。。。

楼主:
这段延时代码不理解啊。为啥是两秒呢,按我的理解说应该是3秒啊。可这网都说是2秒,不理解,求大神指教。。。谢谢。
//延时2s
    for(i = 0; i < 3; i++)
    {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网友:
你应该是漏了这一句:WDTCTL=WDT_ADLY_1000;//间隔定时器,定时1000ms

网友:
不好意思,搞不明白这个2s是怎么来的,,我也觉得是3S,等大神来解答吧

网友:
题目是 这样的:
WDTCTL=WDT_ADLY_1000;//间隔定时器,定时1000ms
//延时2s
    for(i = 0; i < 3; i++)
    {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题目是 这样的:
WDTCTL=WDT_ADLY_1000;//间隔定时器,定时1000ms
//延时2s

是啊,是漏了一句。呵呵。我想大神们应该能看懂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是漏了一句。呵呵。我想大神们应该能看懂啊。呵呵

可以用定时器测一下

网友:
2秒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