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28335控制异步电机问题

楼主(2014-11-06):
dsp28335控制异步电机问题
怎样用dsp实现六路高低电平的输出,来控制六个igbt的通断,来控制异步电机旋转,只让电机旋转就行,我现在有的是用epwm模块做的,逆变之后的频率太高了,大约600hz,电机是不是不能用,要怎么输出频率低点的高低电平,谁知道告诉我一声!!!!很急!!!!!

网友A:
增大TBPRD寄存器的值可以减小pwm的频率,也可以在配置pwm时把时钟信号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