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神有关于八轴航拍无人机手持端的资料?能分享下不?感激不尽哦....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有关于八轴航拍无人机手持端的资料?能分享下不?感激不尽哦....

网友:
不好意思版主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资料来帮助你,暂时帮你把标题标记下,期待更多的人能看到你的帖子,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楼主的手持端指是八轴的遥控器,
还是摄像机的接收器??

Su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持端指是八轴的遥控器,
还是摄像机的接收器??

根据这句话“八轴航拍无人机手持端”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摄像机的接收器和八轴的遥控器和在一起的手持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这句话“八轴航拍无人机手持端”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摄像机的接收器和八轴的遥控器和在一起的手持端 ...

这种集成的不好搞,可以直接参考网上的一些成品!

一般来说遥控器就是个单片机,采集几路输入,配套个无线模块。
但图像接受器就复杂了,无线模块要有足够的带宽,视频解码能力也不能太低。
通常是需要跑系统的,多看看linu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