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编程的问题

楼主:
在c中用汇编混合编程将地址20h-22h写了数,再想用c将其中的数据读出来,请教怎么做,谢谢。

网友:
定义一个指针指向这个地址,直接读就行了,浅入汇编就是为了往指定地址写数吗?也可以用指针直接写的

网友:
unsigned char *a=0x20;
pRxData[0]=*a;
pRxData[1]=*(a+1);
pRxData[2]=*(a+2);
这样做吗?但第一排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a=0x20;
pRxData[0]=*a;
pRxData[1]=*(a+1);

指针定义的时候应该赋地址!

网友:
unsigned char __code *a=0x20;
如上赋地址值出现如下错误,用的是iar7.51a
Error[Pe144]: a value of type "int"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__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