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检测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
LOWBAT接单片机的AD输入,图中C61 直接短接,万用表测LOWBAT对地的电压。

   现在问题是:电阻都换成100K,则AD读数、万用表读数正常;
                        电阻都是1M,万用表都比实际电压小0.02~0.2V(电压低,差得小;电压高,差得多),而且AD的读数比万用表还小

            目的: 改进电路 以便准确检测 电压。

网友A: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区别,理论上两个电阻分压只要比例正确就行,实际上也是。可是实践上要想测量这个值的话就必须从这个地方吸取电流以驱动后级的电路,不管是电磁式仪表或者数字式的都有一个输入阻抗。如果这个输入阻抗相对于分压电阻不是足够大的话,这个阻抗就要考虑进去,比如你的测试仪表的输入阻抗为5M,你用100K电阻的时候,下面的分压电阻相当于100K和5M并联,其值为98K,这样和100K 的电阻分压会比两个100K的分出的略小。可是如果分压电阻换成1M的话,下面的分压电阻就相当于1M好5M并联,下面的分压电阻就相当于830K。再和1M电阻分压比例显然差的比较多了。
当然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就是驱动电流,电磁式的仪表需要一定的电流保持游丝偏转,而数字式的仪表要为积分电容充电,电流太小了无法达到要求。
电阻换大是可以降低功耗,但是会带来其他问题,好的工程师需要在其中需求一个平衡

网友:
因为这样的应用中误差是有规律的,你分析一下规律应该能用软件补偿一下的。再一个你这个是检测电池电压吧?可能不补偿测量的精度也满足使用,自己分析一下看看吧

网友B:
帮你顶一下,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一下,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区别,理论上两个电阻分压只要比例正确就行,实际上也是。可是实践上要想测量这个值的话 ...

这样子啊,原理清楚了。
    由于要低功耗,我查了几个参考电路,看到别人电阻起码都是1M,看来我得再考虑下了

网友C:
输入阻抗的问题。其实不一定要电阻按照1:1的比例配置啊,9:1也可以啊,第一个电阻900K,第二个电阻100K,这样AD就采到电源电压1/10数量,功耗降低了,也不用担心输入阻抗不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阻抗的问题。其实不一定要电阻按照1:1的比例配置啊,9:1也可以啊,第一个电阻900K,第二个电阻100K,这样 ...

多谢指教!

网友D:
电路图改成这样,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P4.7口是普通I/O口,用来控制整个电压检测电路的通断。
打开,即可用AD测得电源的准确电压。

        还是技术问题啊,之前忘了分享给大家,现在特意共享出来!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问题很有代表性,理论跟实践的确是由差别的,另外楼主的解决办法是自己想的吗?如果自己想出的解决办法说明楼主下功夫思考了。在工程上有些地方为了降低功耗,会采用类似通过开关电路控制检测回路通断的方法,中低速要求的电路中很实用。

网友:
问你给问题,你这里直接接的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改成这样,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P4.7口是普通I/O口,用来控制整个电压检测电路的通断。
打开 ...

小白菜请教一下,你这个电路是用来判断电压低时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菜请教一下,你这个电路是用来判断电压低时复位吗?

不是,只是为了低电压告警,提醒更换电池。

网友:
分压电阻都用M级的没问题。下面那个电阻和电容可以并联起来。
程序里做个滤波算法,躲采几次,去掉最大和最小值,求平均值,
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
学习了,挺多基础都都是坑

网友:
这样也能用?

网友:
大神一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