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01 熟悉软硬件之熟读usermanual

楼主:
使用前,当然要做好准备工作,下面就是阅读Open1081UserManualV1.0并对照开发板的一些心得记录。并记录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忙解答。

open1081使用的单片机STM32F205R,1M flash和128K ram,很是诱人。不过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驱动、bootloader等占据了,用户app应该只有720K。

整个底板上主要是为扩展板布置的,因此外围芯片只有两个PL2303和AMS1117-3.3,经常玩mcu的对这两个芯片一定很熟悉。然后就是一堆接口了,那个I2S口有点奇怪,双排母,但是只有一个口,难道另一排是空的?还有几个开关要记住一下,一个是左上角选电源供电的,另一个是boot,切换到H,系统从用户 FLAH启动;切换到L,系统从Core1081 Common Bootloader 启动。

整个板上布满了跳线,一来可以控制这些按键的使能,二来可以清楚的表明和MCU的连接关系,相当不错。同时,短接跳线:接入到示例程序指定的 I/O; 断开跳线:可改为使用连接线接入自定义的I/O。

另外usermanual(第8页)里面选成的flash分布好奇怪,怎么加起来超过1M的?

其实1~4总共应该是768K,而最后的256K是给wifi driver用的。这个从第四部分的boot和driver烧写中可以看出来。前面呢,应该是16K bootloader和32k的参数,最后还剩720K给用户。如果需要ota,还可以划出336+384,其中384给ota用。

文档里面说首先要烧bootloader,奇怪的是为什么出厂没烧好的?后面的wifi driver可以用jlink烧写,也可以用bootloader烧写。但总体来看如果要调试的话,还是用jlink方便。下载程序的irom必须从0x800C00开始,不过size为啥是f8000呢(第?怎么算也就是B4000啊

还有要生成bin的,需要自己写几句话。

在模式选择上,如果是一般的信息传输,应该是选则station模式

网友:
boot已经烧了的,手册介绍了烧boot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