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ki(2) 怎么开始以及目的

楼主:
显然,既然决定了不再纠结这纠结那,并且发现Contiki包含的东西远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得多。
于是内心里越来越强烈的产生了一个想法:

别想了,Contiki就Contiki吧。

选择它,当然最开始是因为它频频出现在那些 WSN/无线组网 的协议里。
其次,它是一个操作系统,是操作系统,就会有我想要了解,甚至独立抽出来的那些常见功能组件。

内存管理;
多线程调度;

等等。

然而,怎么开始却是不容易的。

这里,继续上一次的开启记录,继续写这一过程中的思考和选择。

一则我是一个只有靠书写才能清晰思路的人,二则,也算是一点乐趣~~

网友:
不完全

最近,忙着准备五月底的一场考试.

加上稍微有点分神在技术外的事情上.

所剩不多的时间,一般也是先 憋一下 手机DIY那个12864 UI的条。。。。。

说到 contiki vs freertos

在 任务切换 和 动态内存 管理 两方面 我的确更喜欢 freertos,因为更加成熟更加纯粹。

不过总的来说,因为我是喜欢把东西打散来玩,所以,也说不上 放弃谁折腾谁

但一句话就是

最近有大几个月没搞了。

心里也挺烦。杂事特别多,又要考虑媳妇又要想着过点什么有质量的业余生活,结果最近是好长时间没怎么好好写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严重打击信心啊!

为啥?

网友:
首先是选择一个硬件平台。

我个人使用的主要平台是 stm32,我当然希望是能找到直接在这个平台上的例子。
可是事情还没完。因为我接触这个东西,还有一点想弄的是 网络,特别是无线组网,那看起来我还得关心 使用什么 网络驱动 无线RF芯片。
因为我对这些基本都是一无所知,对RF我还稍微有点了解。
所以我希望做一个和现成例子尽可能一样的东西,以免遇到各种各样麻烦。
在过去的各种折腾里,我被折腾的够多了——所以我是不怕折腾,却也非常不愿意被多折腾了。

如果是这样,我心想那我也就不能太纠结是不是非stm32不可了。向谁看起呢?
当然是官方,Adam的例子了。他用的是一款叫ESB的板子,他在指导手册里写,实质上只要是任何一款msp430都是差不多的,于是我突然想起我手上确实还有一对好几年前搞回来却不再用的 eZ430的板子了。
于是我找出来,可是我再看,却还是发现很多麻烦。
首先,这哥们用的gcc,可惜msp430不是arm,不然我折腾一番以后还有用。不过这都无所谓了。
但更要命的是,他用的RF芯片不是我的CC2500,那我就耸了.......

最后思来想去,最终觉得要找到一个类似的MCU还是容易的,要找到一个连RF,甚至 网络驱动器都一样的那恐怕就难上加难了。
再退一步想想,虽说contiki最吸引我的地方是网络功能,可是......
就好象鸟哥在Linux入门书里说的那样,一上来就希望在Linux上搭Apache当然是很纠结,所以还是先好好学着怎么用这个系统吧。

对我这次也是。
因为从用户手册里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个contiki是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那么,除了 网络功能以外,其实也有足够多的东西是我关注的。

于是我释然了,与其各种不熟悉,还不如建立在我熟悉的stm32上。

想到这里还有一点,之前那么辛苦下了那个2.7G的 instant,总不能白下。
原以为可以直接用ubuntu跑,结果丫的他居然是个vm镜像,好吧,vm就vm吧。
听Adam说,可以用vmplayer跑,那还是好的。

嗯,刚下完,跑跑看,说不定里面有很多东西可用。

网友:
嗯,偶确实是在那个啥vmplayer礼炮了一转。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虽说它确实一整套都齐全了,可他那里列的 例子,和我基本没一个类似的,考虑再三,我觉得,好吧,我直接从代码开始吧。

IAR啥的,网上还是有例子的,一切以先跑起来为第一要务。

网友B:
已被contiki吓跑了的来支持一个!

网友:
软件工具链的情况

这个周五,下班后,吃饭,因为公交车实在太难挤,我整个晚上都在外面晃悠,等到我回到家各种折腾,并且雅虎了一下contiki一番后,我才开始写这个帖子。

不过我觉得我是不是该先洗澡呢?有道理,洗完澡也会有点精神,再来好好818这事儿~~

网友:
好了回到正题
说实话,对于咱们搞单片机的,假如离了那些不断被 破解的IAR啊,MDK啊,其实我们是非常无力的。
所以,经常有动gcc的想法,只求一个不受限制的环境。
可惜这事情,实在太痛苦了,因为我还太low了。

在看Contiki的过程中,经常看到它提到它使用gcc啊,它在ubuntu下,其实我内心就有一种非常不详的预感。
不过,没关系,咱们还是先来看看我们到底能有什么选择。

这里我简单提一下:
1.咱自己来,这是最吊的方式。估计也需要付出最多的时间,还需要相当的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假如你是个连STM32都不知道怎么建立自己的全新项目工程的新手,那说实话为了不打击你,我还是建议你好好装个ubuntu或者就搞个vmware跑虚拟机吧;
而如果你和我一样,虽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解决这其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但起码在iar,mdk下,能把工程项目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那样的入门级选手,那我觉得,你真心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来。
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库么~~

2.寻求现成的ide
这方面,先考虑大主流的windows下。
说实话,我也是今晚才看到的,有一个contiki中文官网。做的很简洁看着很舒服,也有一些很激动人心的发现。
Contiki Studio!!
它是为Windows用的!
可惜,在我激动了半天后,我看到,它是附在一个叫什么 Smesh的 国内北京一家专搞这方面的公司旗下的。
他的意思是,你要用我的,可以,买我的板子。
我一看就晕了,虽然我都懒的去看他的板子到底卖多少钱,但据我所知,此前和张祥聊的时候,他说过一家公司,那玩意的一个开发箱就要上万。
而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个CC2530版本,我见到的也要两千多。
那这玩意,我觉得,没几千是很对不起它的。

于是我试图找找有木有破解版啊,或者哪个仁兄好心散开来了吧......好吧我承认我有点无耻。
很可惜,我相信是因为这破玩意还不够流行,所以我当然是木有找到。
后来我找到了那家smesh公司的论坛,进去看了一转,果然是个新论坛,结果发现被他的免费下载标题党哄了一下,呵呵,免费的是有的,不过是只是为AVR的,而且,而且,好吧,百度盘下载已经没了。

我个人觉得这家公司的营销能力非常厉害,真的,佩服佩服!

不过也罢,在商言商,表示非常可以理解。

2.anything else?
在windows下?不好意思,没有。

3.那,就ubuntu呢?反正我两个硬盘都搞了。
我看了看,还是这个所谓中文官网,好吧,还好,原来不只是有那个2.7G的instant,还有一个页面是介绍如何在ubuntu下配置contiki的。
我想,如果最后我走投无路,我一定会试试的!!

4.第四条路
其实无所谓第四条路,就是第一条,也是我现在决定的。
罢了,想不求人,就要自己屌一点,有足够的能力构建自己的工具链。

我知道这可能是条不归路,所以,我很负责的说,在看到哥发出 噢!搞定了
的 信息前,请不要随便跟上。

搞不定我不负责.......

然后,那个中文官网还是很有点价值的,起码它让我找到了纯粹的contiki源码下载链接。
我搞了下来,22.几M.

虽然我觉得一个人很帅,但我还是很希望有人跟我并肩作战的,至少,,至少在旁边 精神支持一下哇~~

网友C:
临走前,把源码包发上来。
不要太感动,叫我活雷锋就行。

另外,我刚自己解压开来看了看。
最打击的当然是它的stm32只有个为stm32w108
虽说还有个stm32test,但这丝毫不改变我完全不知道咋办的境况

不过,问题不大,网上我还是记得有好几篇往stm32f103上移植的,咱不怕......

不过这个点,我想,我还是睡了吧~~~

网友:
最后在等待上传的时间里,我简单又搜索了一下。
发现一些以前看过的连接,什么大神,什么资料说明。
其实真有点想吐的感觉。

百度搜索技术问题真是越来越无耻了,若不是我今晚雅虎一下我连这个ContikiStudio都不知道。

每次都是这样。
查点什么,搜到的资料,不是到处复制,就是干货几乎没有,无一例外都是一大段破介绍,什么contiki开源啊,什么只占用很少资源啊。。。。
真的是太废话。

虽然我也挺多废话,起码我觉得我没有去重复那些无聊的广告。
当然,假如你仍然觉得我太多废话,我表示很抱歉,不过我是不会赔钱的!
另外,你揍我好了。我是说我的头像,我是一点意见都没的。

玩笑归玩笑。
我虽然中间穿插很多废话,但我仍然希望,我不同于那些复制的千篇一律,没半点用的废博客......
不说了,睡觉睡觉,明天醒来,大概是中午了,偶跟他拼了~~

虽然这可能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打不死的小强,就是我~~
晚安

网友:
在网上,可以搞到一个 在iar下写的。
用stm32f103的样例工程,这真的是太好了~~

对于我这等非常喜欢iar的人来说。
我的iar不知道是没破解还是怎么回事,我的是最新的限制版,没办法,总是被他发现了我在用盗版jlink。
(所以我刚想了想,还是最后赌一把,下一个破解版的老版iar再试试)

于是,我决定试试不用jlink,用我最爱的stlink(swd)
可惜的是,不知为什么,当我用f3 f0板子上的swd接口去接 那块stm32f103板子的时候,不知为啥怎么折腾怎么不行。
我发誓我已经断了CN3,我也知道了iar的option里要设置成swd接口......

可是,亲啊,它最后居然告诉我,8行,乃老人家太多警告了,我一看那些警告,我了个去,一堆数据写不进去......
最后照例百度,啊no,还是不行。

莫有办法,最后我决定,实在不行,我就把那个工程移到mdk下用呗。

主要是,没办法,contiki里面的stm32部分,都是stm32f103系列啊。
而这意味着什么捏?
意味着一个makefile,意味着一套cmsis一类的东西。

如果这些东西我会,,如果我会,那我还怕什么gcc编译器。

所以.......没办法,只好先将就着来了。
现在正在下iar for arm老版本,下个6.30的试试,可以的话,我把一整套东西都发上来。

现在,先上那个我下到的iar工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被contiki吓跑了的来支持一个!
我能把你拖回来么?

网友A:
看完,严重打击信心啊!

网友A:
最近也打算弄这个的,看起来这个够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打算弄这个的,看起来这个够复杂啊

还好

可以试试 FreeRTOS

网友:
没折腾contiki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佩服

网友D:
您好,刚开始学习contiki,想向您请教一些知识,我想用contiki里面的cooja仿真平台做实验,请问您有相关知识的一些资料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刚开始学习contiki,想向您请教一些知识,我想用contiki里面的cooja仿真平台做实验,请问您有相关知识 ...

俺不会用那东西,直接上硬件和代码移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临走前,把源码包发上来。
不要太感动,叫我活雷锋就行。

另外,我刚自己解压开来看了看。
最打击的当 ...

有没有尝试用CC1310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把你拖回来么?

刚开始学   表示要用CC1310做硬件平台移植CONTIKI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完全

最近,忙着准备五月底的一场考试.

加上稍微有点分神在技术外的事情上.

所剩不多的时 ...

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尝试用CC1310做的?

没有呢,我没用 CC3XXX系列过。
不晓得有没有相应的例程或者移植。
这种事按我的经验,自己倒腾太苦逼,少做为妙。

不过,有一点是,contiki可以几乎不涉及硬件汇编级的移植。
如果你不需要用 带独立堆栈的 多线程 的话,用protothread代替即可。
说真的,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可以满足很多很多应用了,比 ti 的 osal好多了。

所以,用contiki,其实我倒是不太怕没法移植。
我以前有用过别人的东西,往 stm32上移植过,倒是要修改启动文件中的几条语句。
但不是太大的事情。

所以你还是先找找。如果实在找不到,尝试找找同系列的型号有没移植,一般都可以触类旁通。

祝你好运

网友C:
别问我是谁,人称活雷锋。
兄弟,你真走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别问我是谁,人称活雷锋。
兄弟,你真走运

我看了  我搜了很多资料,基于CC1310的那一篇,我看了很多遍,就是运行了CONTIKI里面的两个例程,虚拟了一个网卡,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组MESH,,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  我搜了很多资料,基于CC1310的那一篇,我看了很多遍,就是运行了CONTIKI里面的两个例程,虚拟了 ...

网友:
大神,还在搞contiki吗?刚开始搞有很多疑惑想请教,contiki对射频芯片有要求吗?我想移植到stm32上的,那硬件我用stm32+433射频芯片(或其他频段的射频芯片)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