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让流水灯以1S时间闪烁

楼主: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2DIR |= 0xFF;
     P2OUT=0x00;
    //P2配置为输出

     TA0CCR0 = 50000;                   //初值设置
     TA0CTL =TASSEL_2 +MC_1;
     TA0CTL =TAIE;//TAIE:中断使能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
      LPM3;                               //进入低功耗模式
}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include
   int time=0;
void init_clk( )
{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CSCTL1&=~XT2OFF;//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_2+SELS;//MCLK 8M and SMCLK 8M
    do
    {
      IFG1 &= ~OFIFG;//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0xff; i++)  _NOP();//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main()
{
        init_clk();//初始化系统时钟
        TACTL=TASSEL1+ID0+ID1+TACLR+TAIE;//计数时钟源为系统时钟,8分频,允许定时器溢出        中        断,清除计数器。
        P5DIR|=0x02;
        P5DIR|=0x04;
        P5DIR|=0x08;
        P4DIR|=0x04;
        P3DIR|=0x40;
        P3DIR|=0x80;
        TACTL|=MC0;//增计数模式
        TACCR0=700;//计数周期为1000
        _EINT();//开启总中断
        while(1)
        {
                if(time==100)
                {
                        P5OUT^=0x02;
                        time++;
                }
                if(time==200)
                {
                        P5OUT^=0x02;
                        P5OUT^=0x04;
                        time++;
                }
                if(time==300)
                {
                        P5OUT^=0x04;
                        P5OUT^=0x08;
                          time++;
                }
                if(time==400)
                {
                        P5OUT^=0x08;
                        P4OUT^=0x04;
                        time++;
                }
                if(time==500)
                {
                        P4OUT^=0x04;
                        P3OUT^=0x40;
                        time++;
                }
                if(time==600)
                {
                        P3OUT^=0x40;
                        P3OUT^=0x80;
                        time++;
                }
                if(time==700)
                {
                        P3OUT^=0x80;
                        time=0;
                }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time++;break;
        }
}
这是我暑假学430用的程序,你看一下吧

网友A:
什么为什么不行?灯没闪?,你用LPM3的话,DCOCLK是不运行的。

网友B:
你这是用哪个型号的啊。会不会是你的时钟源选择有问题

网友:
#include"in430.h" #include "msp430g2553.h"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 = 0xaa;
unsigned int n=0;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BCSCTL1=CALBC1_1MHZ;
DCOCTL=CALDCO_1MHZ;
  P1DIR = 0xff;             //设定P1口为输出方式
P1OUT = 0xff;           //给P1口赋初始值
TA0CCTL0 = CCIE;     //打开中断 (Timer0_A3 Capture/Compare Control 0 )
CCR0 = 50000;      //设定计数变量
TA0CTL = TASSEL_2 + MC_1; //定时器选择时钟SMCLK,使用模式二连续计数方式
  _EINT();       //开总中断
{     LPM0;      }    //开启低功耗模式0,进入低功耗模式,等待中断唤醒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1(void)
{   P1OUT=temp;
  n++;
if(n==20)
{     temp = ~temp;         //取反
  P1OUT = temp;       //P1口赋值
n=n%20;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哪个型号的啊。会不会是你的时钟源选择有问题

是5438A,谢谢,现在解决了,是中断用错了, TA0CCTL0 = CCIE,这个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为什么不行?灯没闪?,你用,DCOCLK是不运行的。

不用LPM3的话根本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