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电压时,会引起该电压波动吗

楼主:
电压为17V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吧,除非你的万用表有问题了

网友B:
手持表DCV档输入阻抗一般为10M,可以算算是否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吧,除非你的万用表有问题了

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持表DCV档输入阻抗一般为10M,可以算算是否影响

好的  谢谢

网友:
要么万用表有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测量的部分输出阻抗很高  高于或者远高于万用表的输入阻抗 那么也会异常

网友:
只会影响测量的大小,但影响可以忽略,不会波动的。除非你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一般地说,加上万用表和撤掉万用表,必定会造成该点电压变化。
但是,用于测量电压的仪表,通常内阻都设计成很大,如果源内阻并不大,那么对该点电压影响就很小,可以不予考虑。例如,数字万用表电压档输入电阻通常为10兆欧,电池内阻一般在1欧以下,那么接入万用表造成的误差约百万分之零点一,完全可以忽略。但若电源内阻高达1兆欧,接入万用表造成的误差约百分之十,当然不能不考虑。
指针式万用表,比较差的通常1千欧/伏特,即10V档时输入电阻为10千欧,测量电路中电压时不能不把万用表影响考虑进去。

网友:
这里基本是不会的,

网友:
不会的,万用表内阻很大的,数M,如果波动说明你的电源输出的电流太小,只能到数uA

网友C:
会的,如果被测点阻抗非常高,不仅仅是表的内部阻抗引起变化,而且表笔线也会引入干扰,同样会使电压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的,如果被测点阻抗非常高,不仅仅是表的内部阻抗引起变化,而且表笔线也会引入干扰,同样会使电压发生变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应该不会吧,测量的电压还是很高的,有那么点误差根本也不影响

网友D:
可能是表笔接触时产生的影响了。电压值会出现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表笔接触时产生的影响了。电压值会出现波动。

【可能是表笔接触时产生的影响了。电压值会出现波动。】

表笔接触不良,波动的是首帖楼主说的“该电压”还是电压表的示数?

网友D:
我认为是万用表的显示值。就是示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万用表的显示值。就是示数了

楼主首帖标题是“用万用表测电压时,会引起该电压波动吗”。这个“该电压”是指“万用表显示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