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庆科Open1081使用心得

楼主:
1.     ADC
ADC采集数据采用DMA方式,采样的时间间隔修改了一下,原来文件采集速度太频繁了。AD值范围为0~3912,3.3V为基准,采样电压值=(3.3V/4096)*AD,不知道以哪个采样电压是3.1V,怪怪的,没看见外面的AD采样电路蒙的。有知道的大大指点指点…
printf("\r\n*********************************************************\r\n");
AD_value_1 = ADC_ConvertedValue[0];
printf("The current AD1 value = %d\r\n",ADC_ConvertedValue[0]);
GPIO_LED_Binky(AD_value_1/10);
Delay(50000000);
2.     DAC
程序确实使蜂鸣器响起来,但是GPIO_LED_Binky(100);之后程序跑飞了…
3.     GPIO_KEY
五向摇杆按键,上下左右拨动和按下,LED显示不同状态。按键扫描方式采用查询方式,即读取IO口状态为0为有按键按下。通过LED闪烁延时作为按键扫描间隔时间,没有去抖或者滤波,实际项目感觉太儿戏了,作为Demo就不较真了。
4.     RTC
RTC每秒更新时间,从00:00:00开始,由于没有掉电保存,每次断电上电时钟都从00:00:00开始,这样RTC没有实际意义。
5.     LDR
LDR为光强度检测试验,没有挡住光敏,打印信息上传AD值大约为2100左右
****************************************************************
The current AD1 value = 2158
****************************************************************
The current AD1 value= 2171
挡住后,上传信息为
****************************************************************
The current AD1 value= 459
****************************************************************
The current AD1 value= 568
数据变小很多
6.     Spi-SD-FATFS
通过spi口读写SD卡,移植FATFS文件系统,将SD卡信息打印上传
Welcome to WaveShare STM32F2 series MCU Board Open1081
Reset card into IDLE state failed!
SD Card Initialization:1
Mounting SD Card:0
Reset card into IDLE state failed!
>:new 'new.txt'file !
Reset card into IDLE statefailed!
(3) The physical drive cannot work
>:New 'Text'Docment,And to write data file!
Reset card into IDLE statefailed!
(3) The physical drive cannot work
Reset card into IDLEstate failed!
我的是1G的SD卡,读写还是有问题,但是换其他的开发板加FATFS系统运行正常,原因还在查找中。又遇到同样问题并解决的求解…
7.     I2S_UDA1380
工程文件有问题,调试问题未解决
8.     DCMI_OV2640
程序下载完成,打开摄像头测试软件,有数据上传,但是几秒之后测试软件突然关闭,图像未调试出来。
9.     USB_Device
V1.12.7例程有文件路径问题,V1.19例程可以成功,下载程序后通过五向按键摇杆可以控制电脑鼠标上下左右移动。
10.  LCD
                   LCD触摸例程运行正常,通过点触不同颜色区域可以画任意颜色线条。LCD采用SPI方式控制,刷屏速度比较慢。

    外设基本Demo调了一下,还是比较关心核心功能wifi,赶在加班忙碌中抽时间再写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