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嵌入式系统架构,求建议

楼主:
    我是做服务器维护卡的,目前用的平台是2440+FPGA架构,FPGA选用的是xilinux的spartan3a系列,考虑升级。目前在考虑用ARM+FPGA架构还是xilinx的zynq架构,请各位给点建议。
我们的需求是:
1、可编程逻辑提供的引脚需求较多,目前用到接近350个,因为是一个维护卡对应多个维护,新系统可编程引脚应大于此值;
2、处理器和FPGA的速度要求不高,其实目前2440的405M主频处理起来绰绰有余,FPGA处理的信号频率一般也小于50MHz
3、FPGA逻辑量要求不多,目前的sprtan700an用得还好
4、处理器主要做控制,基本不会牵涉到数据处理
5、FPGA基本是做接口扩展芯片用,不会牵涉到数据处理
    听过zynq的讲座,想用,顾虑是:
1、zynq 7000如果可编程引脚达到我们需求的话,价格基本在2000一片左右,价格略高了点;
2、对zynq的开发复杂度没有了解,有点不放心;
    如果继续沿用ARM+FPGA架构,请大家推荐一款处理器。
    谢谢大家!

网友:
更正下:是1个维护卡对应维护多个服务器CPU,因此需要FPGA提供的可编程引脚较多

网友:
ARM的可选范围非常大,从撸主的需求来看,2440够用为什么要换?

看了半天都没弄明白,升级需求的具体原因何在

网友:
的确,升级需求不是很强烈。我主要是基于如下几点想要升级吧:
1、下一待维护系统应用是2~3年后,如还用目前的系统可能会不能适应2~3年后的需求
2、2~3年后2440会不会停产了?
3、此系统已经使用很多年,一直没有大改动,如果这次还不升级,我们这个团队也没有新的研发任务,长期没有研发任务,会使这个团队慢慢丧失研发能力,也想借机锻炼队伍
4、想追赶一下潮流,纯技术人员的想法吧

网友:
这类产品强调的是稳定可靠而不是什么速度指标,新技术、新器件在此不敏感,即使老器件停产,但类似的仍有,那就接着用就是。至于你“锻炼队伍”的想法,这个实在是谈不上什么,弊很可能远大于利。

网友:
最重要的是稳定可靠,讲得很对。2440在2~3年后停产的可能性太大了,处理器的重新选择是肯定的。2440用得还是挺稳定的,而且因为用的人多,资料的确很丰富,所以下一代倾向于也选择三星的,4412怎么样?但是目前工控领域是不是用TI的挺多的?您有什么建议么?谢谢!

网友:
我用zynq 3年了, 感觉这种架构确实挺好的 ;

网友:
ARM+FPGA架构挺好的,恩智浦飞思卡尔的或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