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茫了,怎样去学洗飞思卡尔HCS08 单片机

楼主:
学习了一阵51单片机,刚入门,听他人的,有转学习飞思卡尔HCS08 单片机(MC9S08AC60)。但现在的水平,仅会控制几个 LED 灯亮灭或继电器的跳闸合闸。其它怎么也学不回了。网上也找不到与 MC9S08AC60 对应的源码资料。学了几个月了没一点长进。很盲目,问问如今已回独自飞思卡尔编程的高手们,你们最初是怎样学习飞思卡尔HCS08 单片机的。似乎没说的那么简单,回来51单片机就很好学飞思卡尔单片机。因为好多地方不理解怎么回事,没没有人指点。郁闷,等待解答疑惑!!

网友A:
关键是你为啥要选择飞思卡尔这种另类呢。

网友:
飞思卡尔的文档做的很差,这增加了不少学习的难度

网友:
无论哪种MCU,都有GPIO、时钟、定时器、串口、中断等等,你这样看就比较好理解和学习了。
freescale的文档其实很详细,就是用的人不多,社区不热。参考资料也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为啥要选择飞思卡尔这种另类呢。

起初学习的51单片机刚入门,但自己公司产品使用的飞思卡尔,自己只是普通员工,爱好电子,一个公司内工程师建议学飞思卡尔,有人交流,学51少。但事实学哪个个都没人交流(没有志同道合的同事),他也只能指点指点,毕竟我起初对飞思卡尔一窍不通,很陌生,C语言也仅仅自学了一个半月。现在学了三四个月了。感觉还么入门,想放弃,因此来问问其他学习的人起初是怎么样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初学习的51单片机刚入门,但自己公司产品使用的飞思卡尔,自己只是普通员工,爱好电子,一个公司内工程 ...

其实无论学哪种MCU,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关键是找到方法,解决问题。否则换一种也是一样的。
HCS08稳定性非常不错,功能也不错,该有的功能都有了,就是软件难用了一点,仿真也没有其他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初学习的51单片机刚入门,但自己公司产品使用的飞思卡尔,自己只是普通员工,爱好电子,一个公司内工程 ...

如果没有限定必须使用HCS08系列,可以考虑试试FreeScale的KLxx系统,一是这是freescale主推的系统,M0+内核;在就是软件资源也多一些,还有很多低价的开发板。比如:FRDM-KL25Z、FDRM-KE02等。

网友:
"学了几个月了没一点长进"这句有点夸张了吧,具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