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一直上升

楼主:
1.稳压电源输出的电压一直在不断的缓慢上升是正常的么?
2.还有怎样才能提高带负载能力啊,3V的输出电压,负载好像小于30欧姆电压就会掉到3V以下,

网友A:
LM317还要用两支?很奇怪的电路。
R2和VD1,是什么用意?
首帖所说“稳压电源输出的电压一直在不断的缓慢上升”是楼主测量出来的,还是仿真出来的?像是仿真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17还要用两支?很奇怪的电路。
R2和VD1,是什么用意?
首帖所说“稳压电源输出的电压一直在不断的缓慢 ...

这是仿真出来的,前面的R2和VD1可有可无的。
两个LM317是为了提高电路输出电压的稳定精度,我看书上是有这个电路的。
这个输出电压不断上升是因为没有振荡收敛么?虽然比较升的比较慢,但也是没稳下来啊?
还有那个带负载能力怎么提高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仿真出来的,前面的R2和VD1可有可无的。
两个LM317是为了提高电路输出电压的稳定精度,我看书上是有 ...

如果某个元件“可有可无”,那就是多余的,必须去掉。

输出电压升高,仿真软件可能是考虑到了元件的温度变化。

对LM317而言,0.1A输出电流远小于该芯片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所以应该不成问题。你所说输出电压低到3V以下,恐怕也是仿真出来的而不是实测。估计是仿真软件认为芯片温度过高而进入了保护状态。实际应用中,LM317应加散热器。

网友:
输出电压变化,这和“振荡收敛”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稳压电源输出的电压一直在不断的缓慢上升?空载还是有载?既然仿真,把前面的电路去掉,直接用用DC输入,进行仿真,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