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样仅提供gerber文件可以吗?

楼主:
新手打算请厂商打样,诸多不懂,特向诸位请教:用的是protues绘图,问提供gerber文件就可以吗?还需要压缩文件吗?

网友:
可以的 只提交GERBER文件就行了

Gerber格式是线路板行业软件描述线路板(线路层、阻焊层、字符层等)图像及钻、铣数据的文档格式集合。 它是线路板行业图像转换的标准格式。Gerber格式最初是由Gerber系统公司开发的,现由Ucamco公司所有,其前身Barco公司收购了Gerber系统公司。Ucamco不断的更新gerber规格说明书的版本。当下的Gerber规格说明书是I1版,是在2012年的12月发布的,可免费从ucamco公司的网站上下载。
现存Gerber有两个版本:
扩展Gerber即RS-274X,被普遍使用;
标准Gerber即RS-274D,是老版本,正逐渐被废弃并被RS-274X所取代。

为何要转换为GERBER文件交PCB厂制板

网友:
可以的
为何要转换为GERBER文件交PCB厂制板
大多数工程师都习惯于将PCB文件设计好后直接送PCB厂加工,而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为何要“多此一举”呢?
因为电子工程师和PCB工程师对PCB的理解不一样,由PCB工厂转换出来的GERBER文件可能不是您所要的,如您在设计时将元件的参数都定义在PCB文件中,您又不想让这些参数显示在PCB成品上,您未作说明,PCB厂依葫芦画瓢将这些参数都留在了PCB成品上。这只是一个例子。若您自己将PCB文件转换成GERBER文件就可避免此类事件发生。还有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窃取。公司的机密不被盗窃。个人认为这才是GERBER文件的作用。
如何检查生成的GERBER正确性?您只需在免费软件Viewmate
V6.3中导入这些GERBER文件和D码文件即可在屏幕上看到或通过打印输出。
钻孔数据也能由各种CAD软件产生,一般格式为Excellon,在Viewmate中也能显示出来。没有钻孔数据当然做不出PCB了

网友:
我一般在某创打样时双层板只提供pcb文件,四层或以上只提供gerber文件。你可以找厂商的客服了解下

网友A:
多谢!还有不明白的:钻孔数据是怎么回事?是指过孔还是另外需要加工的孔,难道不包含在gerber文件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还有不明白的:钻孔数据是怎么回事?是指过孔还是另外需要加工的孔,难道不包含在gerber文件里吗? ...

钻孔数据是所有孔的坐标和孔径。钻头直径需要在另外的文件中提供。
至于是否包含在你生成的gerber文件里,这要看你的软件了。

嗯,推荐你用EAGL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钻孔数据是所有孔的坐标和孔径。钻头直径需要在另外的文件中提供。
至于是否包含在你生成的gerber文件里 ...

我用的是protues绘图软件,问这个软件不适合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protues是仿真软件,,能出的PCB图,好像一般做板厂不用
最好用专业的PCB板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protues绘图软件,问这个软件不适合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理论上任何绘图软件都可以做PCB绘图,问题是你得知道怎么做。。

Proteus,俺知道的有几个人在用它出Gerber,不过俺没用过。

建议你用Gerber查看软件(编辑就算了,一般用户用不着),推荐viewmate(免费),你可以看到你输出的各个层的光绘文件以及钻孔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rotues是仿真软件,,能出的PCB图,好像一般做板厂不用
最好用专业的PCB板软件,

有些糊涂?即使生成gerber文件厂家也不认同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糊涂?即使生成gerber文件厂家也不认同吗吗?

生成gerber文件是可以的
俺的意思是做PCB板子还是专业的画图软件,PCB复杂的 Proteus是搞不定的

网友:
用Proteus输出的gerber文件做板子,用的人多么,在这里问一下

网友:
肯定不多了。俺压根就不装ARES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tues是仿真软件,,能出的PCB图,好像一般做板厂不用 最好用专业的PCB板软件,

Gerber 文件 ,我没有发现 有编辑 1 pcb板材材料,2 pcb表面喷涂颜色  3 pcb 电气铜厚 的选项

如果 Gerber 有上面三项编辑的地方, 请大神 不吝赐教

网友:
不知道Gerber中怎么选择这些

一般做板都会告诉厂家,比如阻焊层颜色是绿油,蓝油等

如果在某创打过样板,下单时,选择板材厚度时,会有说明什么色油墨、有无铅喷锡、多少盎司铜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