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361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我的测试方式:
模块3.3V,GND分别连接到开发板对应端口,然后模块水平放置,用电压表测量模块X,Y,Z 三个引脚电平,却都为0,,这是因为什么,按说应该至少有一脚会输出1.65V啊。。。。是我的这个测试方法不对,还是模块有问题,求知道的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你需要搞清楚,你的单片机引脚的输出能有多大的电流,能不能带动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搞清楚,你的单片机引脚的输出能有多大的电流,能不能带动传感器。

可以带动的。。用的是msp430f149,查了下可以的

网友:
不排除你的芯片坏;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