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串口ip核中的波特率能调吗

楼主:
fpga中的串口ip核中的波特率能调吗?我指的是是否可以在程序中可配置。

网友A:
可以实时的动态的在线更新

网友B:
要看IP的设计代码是否有此功能。 好的IP中是波特率做成一个寄存器,随时可以改,有的图省事就只做一种的。

网友:
我用的xilinx的12.4,里边自带的ip核看了下波特率不能配置呀,只能在添加外设的时候配置以后就固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时的动态的在线更新
我用的xilinx的12.4,里边自带的ip核看了下波特率不能配置呀,只能在添加外设的时候配置以后就固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IP的设计代码是否有此功能。 好的IP中是波特率做成一个寄存器,随时可以改,有的图省事就只做一种的。
好的ip是要第三方的ip吗,需要从哪里找呢

网友:
opencores.org上有现成的,不过是wishbone总线的接口。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ip是要第三方的ip吗,需要从哪里找呢
看一下你的xilins的datashe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