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hex文件烧录上位机

楼主:
可以自动识别的usb烧录器,我现在的问题是协议是如何的?
比方说,我将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的话,是用单片机的串口进行接收,然后如何把hex再弄到flash呢?

网友:
这个要看待编程的器件是如何设计的,编程协议要么找厂家要,这个只有大客户才有资格拿到,要么自己破解协议。

网友:
avr单片机的烧录时序和命令,在数据手册中有。通过串口下载的,也有不少资料可以参考,在atmel的应用笔记中有,不过基本都是英文的。

比如http://www.atmel.com/devices/ATMEGA8A.aspx?tab=documents可以找到:

这里还有参考代码,你可以自己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