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开发套件 Gokit 实现机智云远程控制

楼主:
Gokit 使用庆科的 EMW3162 实现机智云远程控制
>1  给 EMW3162 下载的固件(mxchip3162_gagent_standard_debug20141011.bin)(请参考 EMW 升
级固件节章)。
>2  使用 Jlink 给 Gokit 上的 STM32 下载 MCU 的程序(Gokit_V1.0.bin)。
>3  安装手机 APP  IOE Demo,这里已 iPhone 为例来介绍,安装完成之后如下设置:

>4  把 EMW3162 链接到 Gokit 上,接上 USB 线给开发板上电,长按 KEY1 是 EMW3162 进入 WiFi 配
置模式,此时 Gokit 上的 LED 变成红色,打开 Easylink 配置模组(配置模组连接到指定 WiFi
上)。
>5  当模块配置完成之后,把手机连接到之前 Easylink 为模组设置为 WiFi,打开上面安装的 IOE
Demo 软件,点击刷新会在“发现新设备”中出现一个设备名字,点击进入,在点击右上角的三
横图标进行绑定设备。绑定成功后再设备列表中就可以看到你刚才绑定的那个设备了,点击进入
就可以通过手机控制 Gokit 了,如下操作:

>6  如果你要远程控制的话,可以把手机的WiFi关掉,打开3G网络,点击刷新,此时在设备列表中就会出现一个远程连接的设备,如下图:

网友A:
APP  IOE Demo 这个软件在 APP Store 里边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只有越狱的手机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  IOE Demo 这个软件在 APP Store 里边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只有越狱的手机才能用?

不需要

网友A:
不过我在 APP Store 里边并没有发现这个 IOE DEMO,确定这是你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B:
我试了下 那个Demo App好像必须在WIFI环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在 APP Store 里边并没有发现这个 IOE DEMO,确定这是你自己开发的吗?

APP Store  现在还没有上,过段时间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 那个Demo App好像必须在WIFI环境下

肯定要有WiFi他才能联网,实现远程和局域网的控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时 Gokit 上的 LED 变成红色,打开 Easylink 配置模组(配置模组连接到指定 WiFi
上)。
>5  当模块配 ...

笔误,  纠正为    手机和模组要连接到同一个WiFi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