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两个图片,哪个性能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专用于LED驱动,还是3202,恒流驱动。这个芯片内部开关电流被限制在1.3A,可能小于34063。

网友:
EC605 C611不接地?

网友:
一个是恒压输出,一个恒流输出。

不知道楼主想用它做什么?要比较哪方面的性能?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2个电路功能不一样,一个恒流,一个恒压;

网友:
实际使用,34063电路,反馈电阻2端,最好加个电容吧;
振荡频率,电感,输出电容等最好算过;
另外国产器件的质量,如果计算是33uh,实际使用最好大于这个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