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类似继电器功能的产品

楼主:
找一个类似继电器功能的产品,常闭,常开的时间可以选择,如1分钟 2分钟 3分钟。。。最好是直流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
貌似有一种时间继电器

网友:
X宝上面大把。还可以控制多路输出。
不过,用直流电源的好像没有,都是用单相220V交流。

网友A:
自己搭一个吧,不麻烦的啊,

网友B:
时间继电器很多、很常见、很便宜,但基本上都是交流的,直流的恐怕得耐心找找,自己搭也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很多、很常见、很便宜,但基本上都是交流的,直流的恐怕得耐心找找,自己搭也很简单。

请问高手,直流的如何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搭一个吧,不麻烦的啊,

请问高手,直流的如何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高手,直流的如何搭?谢谢

555加继电器。555搭成单稳态电路,这个属于555最典型的应用电路,通过晶体管驱动继电器即可。另外根据你的负载类型,也许可以直接用晶体管做控制。
其它方案还有利用逻辑门诸如4013等实现单稳态电路,这些方法都使用电位器或电阻调节时间常数。当然,你用一片很简单的MCU实现数字时间继电器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