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如何获取rssi?

楼主:
最近在学习zigbee室内定位,现在无法从afIncomingMSGPacket_t中获取rssi值?
我写的代码总是错误,不知道是否有好心人能提供一下代码作参考?

网友A:
根据RSSI值来定位本身就是错误的思路,不知道楼主是学生搞研究还是?这个数据包里面就有RSSI的变量。论坛里面应该有资料,你可以搜索下。

网友:
您好,我是学生,我看到很多zigbee定位都是基于rssi的定位?为什么是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RSSI值来定位本身就是错误的思路,不知道楼主是学生搞研究还是?这个数据包里面就有RSSI的变量。论坛里 ...

您好,我是学生,我看到很多zigbee定位都是基于rssi的定位?为什么是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是学生,我看到很多zigbee定位都是基于rssi的定位?为什么是错误呢?

受环境影响太大,定位很不靠谱

网友:
如果不用rssi,ZigBee定位就无从谈起了吧,其他的一些TOA,TDOA现阶段不成熟,没法用了,wateras1:你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么?

网友:
@1021256354 RSSI的定位理论上是可以借鉴的,但是,目前推广的zigbee CC2530没有硬件定位引擎,RSSI值是非线性变化的。仅仅靠RSSI值很难做到误差相对允许的定位。
如果我们选择带硬件定位引擎的射频模块,在算法上做研究是可以做到相对认可的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