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软件上msp430目录选择

楼主:
新手求教 :当初装ccsv5没装msp-430lower power mcu 。现在要写程序,怎么办

网友:
补充一下,就是没加元件msp 430,现在怎么办
[

网友A:
在控制面板--程序--里找到 CCS,点击修改,试试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添加上 MSP4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面板--程序--里找到 CCS,点击修改,试试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添加上 MSP430

在控制面板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控制面板找不到

还是谢谢了,本来打算修改程序,结果还是删掉了,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