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交流电机一般用什么器件?

楼主:
我想控制380V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目前可选的有交流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但是这两者的尺寸都较大。
系统需求为380V交流,功率10KW以内。
请问用哪种芯片做比较合适?场效应管可以满足需求吗?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可控硅了,
固态继电器内部也是可控硅

自己做不好弄的,单相220V好弄,
三相的弄不好就两要间短路要炸机的
还是买现成的三相固态继是器吧

10KW,这么大功率,你还觉得体积是问题么?

网友A:
用什么器件合适,要看你需要的是何种控制。如果只是简单的开关切换控制,显然接触器是最佳的选择。可控硅是交流系统中常用的控制元件,但往往用于调相和PWM控制,用做简单的开关控制并不适合,尤其是在大功率下。场效应管用在交流负载的控制更少见,只有特殊场合才有用到,楼主的情况显然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就是可控硅了,
固态继电器内部也是可控硅

体积问题是最大问题。一个固态继电器,比整个电路板还大。所以我想自己做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器件合适,要看你需要的是何种控制。如果只是简单的开关切换控制,显然接触器是最佳的选择。可控硅是 ...

谢谢回复,我的系统里是一个变频器输出,八个电机。希望在某一时刻,一个电机被变频器控制,所以需要8个开关,用于切断其他7路,只让1路与变频器接通。这样,8个交流接触器/固态继电器连接,控制箱体积就非常的庞大。而采用电磁继电器,声音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我的系统里是一个变频器输出,八个电机。希望在某一时刻,一个电机被变频器控制,所以需要8个 ...

你的这个应用显然应该用接触器,在可靠性面前,你的那些担心根本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