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输出PA选择

楼主:
新手一门,看到有的芯片提供单端PA输出,有的提供差分PA输出,想请教下,单端跟差分哪个好,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谈不上哪个好,用哪个合适得看需求。简单说,天线决定PA输出的形式。天线有单端和双端对称式之分,需要的PA输出显然不同。另外,单端和双端输出也可以通过无源网络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