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6中关于nop指令的问题

楼主:
最近着手于atmel studio 6的使用,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想使用asm("nop");空操作的函数,但是不知道他的头文件是哪个?求指导,,,

网友A:
/* No operation */
#if defined(__ICCARM__)
#define nop()               __no_operation()
#elif defined(__GNUC__)
#define nop()               (__NOP())
#endif

详见compiler.h

网友B:
直接用,不用头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 No operation */
#if defined(__ICCARM__)
#define nop()               __no_operation()

这个.h文件在哪?我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不用头文件

嗯嗯,后来发现了,直接用是可以的

网友:
不需要头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