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2没有输出

楼主:
用DSP28335控制AD9852时发现一直没有输出,但是板子发热倒是挺烫的说明是有工作的,现在找不到原因了,求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新建 Microsoft Word Document.docx

网友:
你板子发热烫手那是因为电路由问题,图贴出来

网友:
但是板子发热倒是挺烫的说明是有工作的也说明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得这么笼统,你手里没有万用表、示波器什么的吗?能不能拿出点具体的数据。说“挺烫”也说不具体。
首先,看看器件工作了没有,找个示波器,看看接口有没有波形,如果有逻辑信号分析仪,抓一下波形分析一下。

28335的速度高,快速跑起来了发热是肯定的。可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流,在手册说明之内就是正常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不到各个控制IO的波形啊,奇怪,明明带宽是够的!

网友:
只有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