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烧写程序

楼主:
我使用ISP下载时出现芯片无法擦除,使用智峰的软件,然后又买了一个JTAGice的下载器,可是使用AVRstudio没法烧写,,

网友:
买个avr dragon吧,价格不贵,还可以调试

网友:
或者DIY一个STK502编程器,这样更加好用一些。可以将USBasp改造成STK502,直接在AS里面使用。

这是我以前写的一个简单教程。

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3928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