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全局变量读不出来怎么解啊?

楼主:
两个变量Send_flag0,Send_flag1主函数外边有定义,在主函数里面调用并且改变其值后,为什么CCS读不出来啊!一直显示初始化的值0;怎么读出变化后的值呢?

网友A:
只对变量赋值却没有使用,估计被优化了。变量定义的时候加volatile关键字或把这值赋给某个输出端口,应该就能看到值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对变量赋值却没有使用,估计被优化了。变量定义的时候加volatile关键字或把这值赋给某个输出端口,应该就 ...

加了之后可以看到所赋的值了。但是还有个疑问,发现一开存储的位置和赋值之后存储的位置,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之后可以看到所赋的值了。但是还有个疑问,发现一开存储的位置和赋值之后存储的位置,发生了改变。为 ...

不可能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