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用QT实现的-网络mp3播放器

楼主:
1、开发平台
windows8.1 x64 +qt5.3+vs2013
构建windows 64位  vs2013+qt5.3平台
下载 http://qt-project.org/downloads
一般来说就下载两三个软件
第一个Qt 5.3.2 for Windows 64-bit (VS 2013, 575 MB) (Info) 地址 http://download.qt-project.org/o ... vc2013_64-5.3.2.exe
第二个 Qt Creator 3.2.1 for Windows (70 MB) (Info)
地址 http://download.qt-project.org/o ... ndows-x86-3.2.1.exe
第三个 Visual Studio Add-in 1.2.3 for Qt5
http://download.qt-project.org/o ... .2.3-opensource.exe
在windows下安装就好了,比较简单

32位的话应该就可以直接用了,64位还需要再设置一下
打开 vs2013 点击 qt5 qt option add 添加qmake的路劲应该都知道了,默认是 C:\Qt\Qt5.3.2\5.3\msvc2013_64\bin
新建一个qt项目 编译通不过 点击属性 link (链接)advance (高级)target computer(目标计算机)选择machine X64即可
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两一个个问题需要安装 OpenSSL,然后拷贝两个dll。

2项目简介
哦,好像还不能称为项目,学qt的时候写的,参考了 很多网络的代码,最近看到论坛的活动,果断增加了一些功能。
《1》播放、暂停 快退 快进 播放模式 (随机 顺序 列表循环 单曲循环)这其实就是qt自带的类实现的啦。
我把播放列表隐藏了,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得到,双击列表歌曲实现播放,右键菜单添加歌曲设置播放模式等等,第二个Tab就是在线听歌。
《2》在线听歌 不知道问什么一直不能下载?难道是api的问题?
使用qt 网络QtNetwork 等类一MP3来源百度MP3 API,当访问 http://box.zhangmen.baidu.com/x?op=12&count=1&title=大约在冬季$$秦$$$$
百度会返回给你一个XML文件,里面包含了下载地址和lrc地址,上面链接中的大约在冬季  齐 就是歌手和歌曲名了。所以要在线听什么歌就按照这个格式搜索即可,好像只搜歌手或歌名也可以,不过不会解析XML。。。。。。,
(《3》歌曲本地记忆
使用了qt自带的sql数据库,把歌曲的路径的信息保存到数据库中,下次访问时读取信息添加到歌曲播放列表。为了不堵塞,使用了多线程来添加歌曲到数据库和播放列表。
《4》歌词显示功能
使用一个定时器定时刷新歌词的显示,另外由于不知道如何解析不同格式的歌词,只实现了lrc歌词的解析,而且对文本格式也有要求,这也就到导致了很多歌词显示不对。。。。。。。,
很遗憾的是没有实现像qq音乐那样卡拉ok效果。
《5》后台播放
点击关闭后会在后台运行,在右下角显示系统托盘

3 代码解释
挺简单的,也有注释
我放在下面了,大家看看吧
4 效果

5租后

网友:
大家估计使用qt还是在嵌入式平台下吧,如果没有arm板子,我在网上看到可以用虚拟机虚拟ARM开发板,比如常见的ARM9 2440 cotex a9都可以,qemu

网友:
忘附件了。。。。。

网友:
这个播放器看起来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