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4L-Xplained-Pro套件之IAR编译器

楼主:
       Atmel SAM4L-Xplained-Pro套件的MCUcortex-m4核,那么IAR肯定支持这款套件。于是我今天就那IAR演示了一个GPIO的例程。
关于IAR的版本,最好要比较新的,推荐用7.1版本的,这样会对这款的套件支持得教好,还有注意的一点是,大家下载IAR时,要选ARM版本的,因为每种不同的芯片的IAR是不同的,如有IAR for 430IAR for stm8等等。
这是我电脑上IAR的版本,如图:
关于IAR的例程,大家可以进去这个链接里下载:

http://www.atmel.com/tools/AVRSOFTWAREFRAMEWORK.aspx
就是下这个Atmel Software Framework 3.19的压缩包就可以了。
这个例程支持多种型号和套件的。我们的SAM4L-Xplained-Pro套件的例程的所在位置如下图:
GPIO的打开后的后,我来说说IAR要注意的地方吧,在顶端,画着红色方框的位置是你打开以下文件的历史,如果嫌文件打开得很多,可以在某个文件上右击,可以选择单个文件关闭或者全部关掉。
还有在IAR编译器的最右方,也可以查看你以前打开过的文件的历史。
关于IAR的使用,我就简单说说吧。
图上画着红色框的是编译按钮,第一个是所在文件的编译,第二个是整个工程编译,一般我们是用第二个按钮的。画着黄色框的是下载并仿真的按钮。点击它就可以对板子进行硬件仿真并下载程序,前提是你要有仿真器。画着绿色框的仿真不下载,这个只是仿真,程序不会吓到单片机里的。

接下来,要注意的是编译器的仿真器的选择,仿真器的选择如下图:
当点击仿真时,编译器会切换到仿真的界面,如下图:
当点击仿真时,编译器会切换到仿真的界面,如下图:
当点击仿真时,编译器会切换到仿真的界面,如下图:
在例程的init.c的文件里还有很多外设的初始化,大家可以通过在conf_board.h文件宏定义一个#if defined (XXXXXXX)括号里的参数就可以了,就如例程里初识化串口,如下图:
还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功能,就是查找XXX定义的来源,当你想查某个变量或者这个函数是出自于哪里,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具体操作方法是把鼠标停在你想查看的函数中,然后右击鼠标,选择如
板子的串口接线如下图:

网友A:
4L好是好,但是价格贵了些而且不好买。不过学习用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L好是好,但是价格贵了些而且不好买。不过学习用还不错的。

对的,第一次用atmel的m4的MCU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经验
不客气,大家分享一下,也能学到东西